[照明] 拆个遥控无极调光改造灯板

楼主(2019-05-06):
网上购入一个遥控无极调光改造灯板,三色  36W。遥控器可以控制调光调色,可以控制光的强弱,可以调亮调暗(自带小夜灯模式)还可以切换三种颜色白光黄光暖白
白光18W+黄光18W 共2组,每组2并18串
灯板驱动,因为是红外遥控所以是半透明的
参数
背面
拆开取出电路板
电容下面元件
近看
一个没型号的8脚芯片
S5406芯片
另一个S5406芯片
电路板背面
安装好后开灯,黄光
白光
暖白

————————谢谢观赏————————

网友A:
带安规,带恒流芯片,还有俩变压器 ,驱动看来还行。

网友:
做工还行,就是隔着灯罩好遥控么?
牙膏还没到

网友:
谢谢分享,改造的不错。看到这光斑,感觉中秋节就要到了。。。。我的月饼啊。。。。

网友B:
没字的芯片应该是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字的芯片应该是单片机

那是红外驱动IC吧,这玩意好像还用不到单片机

网友:
关灯会不会亮着点

网友:
最起码驱动很好

网友C:
要是能集成一个蓝牙更好,只需一部Android手机安装好客户端,可以给灯具调光。

网友:
之前买过两个,都吃灰呢。。。

网友(2019-07-10):
引用 网友C:
要是能集成一个蓝牙更好,只需一部Android手机安装好客户端,可以给灯具调光。 ...

用手机遥控不实用,纯粹脱裤子放屁

网友:
驱动挺好啊,以后我也研究一个。

网友:
謝謝分享 以前欣之美3.5元的不带遥控器功能。

网友:
家里感应、雷达、红外、蓝牙、wifi控制的灯都试过,,
最后发现还是最原始的开关最实用

网友:
这遥控板多少钱?

网友:
多少钱入的,结合猫精和红外转发器就可以语音控制了

网友(2019-08-18):
驱动板做工做得挺好还是值得购买的,不知道多少钱入手

网友:
搞活动有几块钱包邮的,我买了个,吃灰一年了.

网友(2019-09-18):
引用 网友A:
带安规,带恒流芯片,还有俩变压器 ,驱动看来还行。

那个不是变压器,是电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