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隔壁论坛买的小龙智能灯

楼主(2019-05-06):
前几天看有智能灯卖并有增强Wifi信号功能,就40元败了两个回来玩,昨天收到,通电灯亮,下APP却不能注册登录,经其他坛友测试只能苹果手机平板可用,不能为40元再败个苹果吧,先拆开看看。
不常发贴,不会编辑,将就看,带MT7620N芯片两个Wifi天线,还有个868MHz天线可能是无线遥控用的,通电后有个开放的WIFI信号,连上后浏览器10.30.1.1可登录,用户名密码均为admin,全是英文,可根据需要设置中继等,但感觉掉速严重,50M宽带中继后仅相当于10多M宽带。

网友:
散热不行,寿命短

网友:
无线中继肯定掉速的,最少掉一半,更何况这个中继器放在一个小火炉上面,散热不行就不说了,下面还有个LED驱动,干扰肯定有的,速度慢也就不奇怪了,wifi模块拆出来单独接电源用吧

网友:
虽然错过了这趟车,但是通过拆机图片来说,这个灯散热应该加上片状的散热片才比较好。另外有20多元500mw的ap,应该比这个好用吧

网友:
40元两个还行,就是散热堪忧

网友:
最好找地方加风扇散热,以免LED金线断裂乱闪没多久死灯,如果倒装芯片灯珠更好,不用担心金线问题。

楼主:
散热的确不行,亮十多分钟外壳都有点烫手,里面温度更高,先放着吃灰。

网友(2020-12-21):
就连灯泡,都智能家居了,唉!科技改变开关灯方式,又离不开手机了

网友:
好复杂的的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