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多功能智能测电笔-拆解(VoltAlert 1AC-D)

楼主(2019-05-06):
新近买了一块数字表ZT-m1,根据店内满减活动又加了一个多功能智能测电笔,最后一算测电笔白得,表还便宜几元。
数字表坛子里已经有人拆过了我就不献丑了,今天把测电笔拆开看看,下边来了。

网友:
要是一节五号电池加升压电路更好,可降低电池成本。我以前买过不用电池的感应测电笔,里面是一根铁线,一个贴片电阻电路板和一个太小的液晶屏。

网友A:
试电笔不在乎花俏的功能,主要是可靠性,比如电池如果改为单节锂电池引线焊接,那样就稳定多了。好吧我又意淫了,没有厂家会这样做的

网友:
买过。用处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电笔不在乎花俏的功能,主要是可靠性,比如电池如果改为单节锂电池引线焊接,那样就稳定多了。好吧我又意 ...

万用表电池就讨论过了,工具不会用不可更换电池,最好随时可购买更换的。

网友(2023-10-31):
有个红绿都闪的灯。

网友:
测电笔用电池,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