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触摸控制三档调温半自动休眠白光T12烙铁

楼主(2019-05-06):
在手电论坛团购了数显白光T12套装,又陆续收了几个头子。感觉外出携带不够方便,自己用烙铁多年,认为用电位器调温不是特别方便,电位器笨重且容易出现接触不良。制作了这款三档调温烙铁。用路由器12V电源和签字笔。
日常焊接贴片元件、直插元件用低档330度,焊接大面积接地、接线端子等触摸一下调到高档,触摸IC输出高电平。烙铁温度380度。搁到烙铁架上后头朝上,滚珠开关接通R6左端被拉低到1.8V,烙铁温度280度,实现休眠功能。
电路用616T12新版,电位器用两个固定贴片电阻代替,增加了TTP233触摸芯片、滚珠开关、2发光LED

以下是实物图,手工丑了点,但是很实用!

触摸端用漆包线代替

楼主:
以上是我的可调电源、数显白光二合一

网友A:
不错学习下要是能做成无极调温就好了

网友:
T12真的是玩出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学习下要是能做成无极调温就好了

本来准备用led台灯触摸IC改为四档调温+无极调温的,但手里已有数控版了,就改一个精简版。
后期发现精简版最长用,数控版基本上不用了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准备用led台灯触摸IC改为四档调温+无极调温的,但手里已有数控版了,就改一个精简版。
后期发现精简 ...

分享一下无极调温吧我下次D一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一下无极调温吧我下次D一只看看

惭愧,只是纸上谈兵,还没有实践检验,不妥之处请指教
我一楼电路中用sgl8023w替换触摸芯片ttp233,sgl8023w可以点击触摸可以两路输出切换,长按触摸可以分别对每一路进行无极调光,对两路输出信号接阻容元件积分电路到参考点,可以达到三档切换,每档单独实现无极调温。再配合滚珠开关实现休眠功能。
这是芯片规格书内容:带亮度记忆不带亮度缓冲双输出LED 触摸无级调光功能,TI 触摸输入对应SO1、SO2 两路LED 输出。初始上电时,两路灯均为关灭状态。  第一次点击触摸,第一路灯(SO1 输出驱动)亮;第二次点击触摸,第一路灯灭,第二路灯(SO2 输出驱动)亮;第三次点击触摸,两路灯都灭。 当某一路灯亮时,长按触摸可对此灯亮度进行无级调光。调节方式同上。当两路灯都不亮时,长按触摸会首先点亮第一路灯,然后再对此路灯进行无级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