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纹身电源

楼主(2019-05-06):
大家看看,2596炸了。

网友:
啥也看不清

网友:
应该换防烧的XL2596,有过热降低峰值电流保护,过流短路保护。LM2596原装的应该也有过热断电保护,但在2015年后有一种把2576改型号成2596,还有绝大多数的山寨2596过热牺牲,容易变成降压直通击穿负载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