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12VEZ9200 和14.4V EZ9L40 电池包一点发现 。

楼主(2019-05-06):
一、两块松下电动工具电池包。
做了下功课。
锂电池包 ,上面带红色标记的是80充电器用 。带黄色标记是81、82充电器用。
可以直接用可调电源充电 。

这种是镍铬电池 。大概可以两并 。

重量

可以这样充电 。

二、哪位坛友有闲置的电池包,可以M换购,或者换22合一什么的。
三、最近发现两个淘宝卖家 ,运费不是一般的贵,一公斤收约20块钱快递费。续重大概10块。
想问一下,有快递业务的卖家朋友 ,做淘宝能搞到这么贵的快递价格,也够叼的。
昨天闲着去问下申通快递,非偏远首重10块,续重2块 。。。随便问问,就是这价格,,,
看来我要做咸鱼,非偏远首重20元 ,续重十块也应该没问题。

网友:
价格不够 运费凑

网友:
黄尚的电池包不少,准备开店当老板?
就剩6M了

网友A:
上插电池包我没有,用完了。
平推好像有一些旧的,不过不知道放那里了。

等我找到旧电池再联系你吧。

网友:
12V6AH的电池包真重

网友B:
这两种电池包 壳子都有呢,皇上想要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插电池包我没有,用完了。
平推好像有一些旧的,不过不知道放那里了。

呵呵,好的,可以互通有无,平推想用于7系列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种电池包 壳子都有呢,皇上想要那种?

打算两种都各收两个 ,最近想买7系列的产品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算两种都各收两个 ,最近想买7系列的产品 。

晚上回去找找 ,给你消息呵
14.4V的机器,要求电池必须得有保护板,不然不转,保护板对电池要求还高,内阻大的电池不能用

网友:
做了功课??   我也是醉了       贴纸颜色没有任何关系

事实上对于提到的14.4V松下电池
ez0l80充电器  可以充  ez9l40  ez9l41   (ez9l42没有提及  默认不可充)
ez0l81充电器  可以充   ez9l41  ez9l42  (包括ez9l44  ez9l45也可以充)
82充电器是什么鬼   楼主是从未来穿越来的吗?
原装电池直接接电源充电 我没有试过  但是很大概率会报废 (我一个ez9l40电池因为清理插头短路碰了一下就废了  过几天才发现整个电池电压掉到0)

还有  黑壳12V电池是动力镍氢电池   黄色那个不是原厂  属于兼容12V锂电池

最后一张图  人家是把电池掏空接2只导线去外接电瓶用的

开具一张图  内容全靠编???  帮帮团也这么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晚上回去找找 ,给你消息呵
14.4V的机器,要求电池必须得有保护板,不然不转,保护板对电池要求还高 ...

哈哈,很好的经验,谢谢指点。以前14.4V的机器 ,就是有这个说法,才没买 ,偶然买了个7840电锤,感觉上个电池方便多了 。

网友:
快递这么便宜啊,上次寄快递,非偏远首重12¥,续重6块,寄了3kg,跟老板讲价半天,20¥成交。。。。。唉,还有一次寄偏远,首重16,续重10¥太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很好的经验,谢谢指点。以前14.4V的机器 ,就是有这个说法,才没买 ,偶然买了个7840电锤,感觉上 ...

用电池包方便太多了!
电池壳买上了吗?这两天没得空找出来,还需要吗?

网友C:
黄标电池也可以用可调电源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包方便太多了!
电池壳买上了吗?这两天没得空找出来,还需要吗? ...

有闲置的电池包 ,就找来换给我 。朋友自己用的 ,就不夺爱了 。
我都想找个别的电池包嫁接上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标电池也可以用可调电源充吗?

没有这种电池包 ,没试过 ,我在工具群里咨询过,高手说,可以充。

网友:
卖家量够大的话快递是按重量算的,买家是按件来付钱,卖家就能赚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