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电影发电机电源,FD-75发动发电机

楼主(2019-05-06):
80年代左右外观一般 东西保存不错。前段时间  整来一套 电影发电机。75型,河南信阳电影机械厂,东西完好。有空拆开打理。喜欢老机器的出来交流交流  分享一下  检验。。。

网友:
清理一下还能发电,不错,是个好东西

网友:
还是二冲程发动机

网友:
改成压燃式缸内直喷二冲程也不错,好像排放的废气比化油器好点,四冲程最好但需要气阀等更复杂的总成。

网友A:
2马力和750瓦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要爆改成电动汽车的增程神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马力和750瓦怎么回事?

2马力应该是发动机的输出功率,750应该是发电机的输出功率,这么说只有50%多的效率了。

网友:
可惜是汽油的,还是两冲程,污染大而且汽油也不好弄,要是柴油的还能玩玩

网友:
打磨补灰烤漆收藏

网友C:
上星期我也将尘封多年汽油机拉出来清理一翻。

网友:
喜欢老机器谢谢交流分享

网友:
造型好古老啊,看起来象二战前的东西

网友:
不知道仿制那家的。

网友:
想起来以前出去给人放电影了……好多年前的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星期我也将尘封多年汽油机拉出来清理一翻。

您的这个是好机器~
前一段时间,我可想买一台柴油发电机,也不贵,而且四冲程柴油机省油的很,功率也大
特别是现在有一种发电机,是等功率发电机,既可以输出单相,也可以输出三相,而且输出功率还是相同的,好像是整流后逆变的交流电,当时可想可想买一台,就是买来了一定会吃灰,城市基本没有机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的这个是好机器~
前一段时间,我可想买一台柴油发电机,也不贵,而且四冲程柴油机省油的很,功率也大
...

你说的这好像叫变频发电机

网友:
这个发电机,不知道是怎样保存的,好几十年了

网友:
这机子带有飞锤调速器的,在磁电机后头,你准备启动之前注意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机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2马力应该是发动机的输出功率,750应该是发电机的输出功率,这么说只有50%多的效率了。 ...

发电机效率应该比这高一点,不过也高不到哪里去。汽油机和发电机匹配的时候留一定的功率余量,一般80%的负载率。2马力持续功率的汽油机其实也不算小了。换算成车用发动机15min功率,有接近3马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