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海尔小神童洗衣机更换减震器

楼主(2019-05-06):
用了几年的海尔小神童洗衣机,每次清洗衣服(不管多少)脱水的时候它都要跳上一段舞蹈,只能停机手工调整衣物方向才能消停。万能的度娘、万能的淘宝,更换减震器终于解决问题了。

网友A:
还不趁着机会把内筒清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趁着机会把内筒清洗一下?

刚洗了两个月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啊

网友:
去年同事家的海尔波轮洗衣机,也是减震器坏了,从某宝上买了两对,自己换上了。
看来海尔的减震是通病。

网友B:
更换后需要调节动平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后需要调节动平衡吗?

不需要,减震器是固定长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减震器是固定长度的

也就是说这个杆子长度是固定的,不可调节?直接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这个杆子长度是固定的,不可调节?直接更换?

x宝里也有可调节长度的,我买的是原装固定长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x宝里也有可调节长度的,我买的是原装固定长度的。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