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诺基亚3310改蓝背光

楼主(2019-05-06):
黄绿背光越看越不爽,淘宝买了蓝色LED,打算改背光试试。

淘宝买的蓝色LED,由于不知道规格,买了好几种,最后发现诺基亚用的背光LED是专门定制的,底座是1206底座,发光体是0805的尺寸

只能把1206的发光体切掉一些

切了8个

焊接

测试

漂亮多了

网友:
我的第一只手机,家里还珍藏着,成色比楼主的新多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蓝光更不好看,第一感觉比黄绿光暗

网友:
白光才好看

网友A:
n年前帮人改过,蓝色灯珠买一颗8块,白色一颗10块,那时候可没少改

网友:
一代神机,当初一用就是5年没换过手机,最不方便都的就是时间不能保存,电池一掉就要重新设置时间

网友:
当年8250这个机上市时就被它的蓝色背光深深吸引了,可惜那时候价格死贵,舍不得买,等价格便宜下来时候蓝灯机又满大街的存在了,就一直没买成

网友:
我的人生中买的第二台手机就是3310,我没改背光,只在背盖上增加了一个QI无线充电模块,

原装的黄绿色背光虽然没有那么炫酷,但还挺舒服的,手机看久了不刺眼睛,
如果我那部也要改的话,我会选白色的,像8850的那种就很漂亮,也舒服

网友:
无爱蓝光,橙色或者白光都行

网友:
  我穿越了?竟然能在2019年看到3310~  而且还买灯改.....这不是2001年的事才对吗

网友:
还是原装灯好看,要蓝灯应该收8250: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年前帮人改过,蓝色灯珠买一颗8块,白色一颗10块,那时候可没少改

好贵的价格,不过当时贴片元器件技术,估计得依赖国外进口。我零几年在中关村买过几颗白光F5引脚发光二极管,当时每颗2元CREE单金线芯片,有光色个体差异,把暖白的挑出来改手电筒,冷白改电源指示灯。零几年又买过20颗国产芯片的F5引脚发光二极管,当时每颗几毛钱,自己挑了一批柠檬白光,至少蓝光比冷白少,但质量不好,大概有一半金线断裂乱闪,然后死灯不亮了。2019年后3535的国产CREE焊盘3W手电灯珠,每颗才2元钱倒装芯片结构,不像CREE原装那样金线断裂死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贵的价格,不过当时贴片元器件技术,估计得依赖国外进口。我零几年在中关村买过几颗白光F5引脚发光二极 ...

1995..还是96忘了,8810盛行的年代

网友:
当年8250好像最火,班里好多同学在用,3310也有不少人同学在用,那时候还是穷B学生党用不起手机,到04年才舅舅给了台摩托罗拉V998的旧机子用,后面换的都是国产山寨机了,换了几部都用怕了,各种毛病伤不起,后面公司老板给了台诺基亚7500英文版的,用着还不错,后面换的5800也还可以,最后就换htc,然后就一直用华为到现在了。

网友:
砸核桃试试!

网友:
我的诺基亚都送人了。哎,现在都没了。

网友:
我觉得绿色的好看

网友:
看到还在改NOKIA3310,瞬间穿越到20年前。。。。。。。
我人生第一部手机是西门子3508i,2001年买,手机700多+移动号200,共900多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这么小还能搞!!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