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威克士家族再立新功

楼主(2019-05-06):
家里面积小,想着利用墙壁空间。于是买了些木板和支架,往墙上装置物架。先装隐形的,就是在墙上先钻孔,装两三个膨胀螺栓,再把侧面有孔的木板的孔对进螺栓。由于墙上钻孔的误差以及螺栓弯曲,墙上的螺栓间距很难和木板上的孔距一致,造成螺栓对不上。如果是三个孔的,三个螺栓要同时对在三个孔里就更难了。没办法,又买了些支架,采用一个隐形螺栓和两个支架结合的方式,装好后感觉比较结实。主要用到威克士的12v电锤,两速12v电钻,3.6v的电动螺丝刀。还是很给力的。电锤在墙上钻孔就跟在豆腐上打孔一样,很轻松。把两个电池从电锤和电钻上拆下来了。威克士家族价值499+399+199=1097元

网友A:
空心砖墙酥如蛋壳

网友B:
我也撸了4个支架,端午回家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心砖墙酥如蛋壳

红砖墙,钻的太容易了,有点怀疑砖的质量了

网友:
这样装是对的,只用隐藏支柱撑不住重物

楼主:
话说回来,3.6v的电起子劲儿还是蛮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话说回来,3.6v的电起子劲儿还是蛮大的

估计拧松旋飞塔轮,驱动山地车轮组都不成问题。

网友:
房东不让在屋子墙面乱打洞

网友D:
这把12v电锤和3.6v螺丝刀我也有,当初京东特价。。。。结果电锤就用1次,帮朋友装2个电视机支架。。。虽然是砖墙。。。但是遇到nb支架升级成10mm塑料膨胀,累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把12v电锤和3.6v螺丝刀我也有,当初京东特价。。。。结果电锤就用1次,帮朋友装2个电视机支架。。。虽然 ...

是不是没有启动电锤模式,电锤模式打混凝土地板也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拧松旋飞塔轮,驱动山地车轮组都不成问题。

那有点夸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撸了4个支架,端午回家装

难点在找平,还有膨胀管和膨胀螺丝与钻头的匹配。

网友E:
告诉我那个最小的电动起子还要199? 不是领劵99块钱两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告诉我那个最小的电动起子还要199? 不是领劵99块钱两个么?

价值199,实际拿到手肯定不会以那个价钱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