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对 疑似某种车上的太阳能警示灯

楼主(2019-05-06):
今天上班路上捡的,貌似被货车碾过了

疑似太阳能的玻璃片

无字芯片

led灯珠

另外一只相对完整的

对着垃圾桶拆,全是碎玻璃

扒掉外壳,留下电路板

可惜了8205  另外那个残缺的应该是dw01

绿色的振动开关

上面和下面对比,只有半边

疑似太阳能板 背面的塑料层可以剥下

焊上两根线

背面 直接焊上的

强光 两格半就有1.1v的电压了

直接给灯珠供电 两边亮

也是对称的,左边少了一个灯珠

大家最关心的应该是电池了,这面无标

另一面也无标

没电压,内阻128毫欧,报废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电池好像也是180还是128毫安的

网友:
绿色元件是振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好像也是180还是128毫安的

看这体积估计120差不多了

网友B:
非晶硅太阳能电池板很少见,我以前在中关村中海电子市场里,25元买过一个棕色的硒光电池板,然后又找了一颗CD机拆机电机,做一个太阳能风扇勉强转起来。中关村那的,单晶硅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太贵没有买。

网友:
这个太阳能用处很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晶硅太阳能电池板很少见,我以前在中关村中海电子市场里,25元买过一个棕色的硒光电池板,然后又找了一颗 ...

这个貌似比晶硅的好,这么小半块就已经有1v多电压了,

网友:
看来没啥收获呀

网友C:
太阳能日间行车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貌似比晶硅的好,这么小半块就已经有1v多电压了,

太阳能电池电压与大小无关,一个单元为0.5v左右,你测试的为两个完整单元,1.1v属正常值i

网友E:
太阳能板子断了还能发电,顽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日间行车灯?

公次车一族,不认识这具体是哪个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阳能电池电压与大小无关,一个单元为0.5v左右,你测试的为两个完整单元,1.1v属正常值i ...

谢谢科普,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阳能板子断了还能发电,顽强

这是直接碎了,依然还能用,确实坚强

网友:
毫欧表好评。

楼主:
那是个电池内阻仪,让我当毫欧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