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里奇自动离合钻

楼主(2019-05-06):
今晚空闲又把这把拆了,刚入手没多久,外表太丑就不上图了,上任没有保养过,导致主传轴座有熔化,转化柱塞不灵活,磨擦声大,开壳发现离合弹簧断了,不过不影响使用,只是超扭力后不打滑可以选手动挡,开波箱第一次不清楚,电机波箱里是有4个压力弹簧的一把弹开了,没压住 wechat_upload15571509285cd03cd0dd7d3 wechat_upload15571509285cd03cd005f4e 接下来开离合箱 wechat_upload15571509255cd03ccd95a6a wechat_upload15571510125cd03d24a5b10 wechat_upload15571510115cd03d23bc86e wechat_upload15571510145cd03d267b102 要把外扣螺丝松了,在松波箱螺丝,拆下就没必要拆离合箱了直接上油就可,往下又是二好行星齿轮把好清洗就行 wechat_upload15571509225cd03ccaf2db1 拆完上油,回装,试机,当灯片不在波箱上时亮黄灯,转速不快,离合拉把不到位的话会打齿,转换正反开关要注意他会控制波箱后段,打齿会导致转换不了,想办法在让它打下齿不然只能重新拆了在装,开关的弹簧太长且要扣入离合弹簧,插入正反拔片内,不好操作需慢慢来,因此开关较重,且费力,全装好后试机亮蓝灯,就可以收工了
wechat_upload15571509225cd03cca0c4d0
wechat_upload15571509235cd03ccbd286b
wechat_upload15571509245cd03ccca7c1f
wechat_upload15571509265cd03cce711bb
wechat_upload15571509275cd03ccf3b835
wechat_upload15571510135cd03d258fc66

网友A:
这玩意肯定不轻,全金属的波箱。

网友B:
直接告诉你吧,里奇的东西很扎实,但你这样玩还有问题,看到你齿轮上的积垢真多。

你应该全部拆下来,使用煤油或高标号柴油进行刷洗,再使用稠度220以上的润滑脂加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告诉你吧,里奇的东西很扎实,但你这样玩还有问题,看到你齿轮上的积垢真多。

你应该全部拆下来,使用 ...

这是拆下来的样子,用化油器清洁剂清洗后用高压气枪吹干净,擦干净,里奇的东西不错,前后共入手五件,主要是电池差点二手的基本是自己换芯,不过得要力气才行不然机加电池做一天事太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告诉你吧,里奇的东西很扎实,但你这样玩还有问题,看到你齿轮上的积垢真多。

你应该全部拆下来,使用 ...

夹头拆不下来有办法没,多是自锁夹头里面全上了胶,中间反丝拆下来了,什么松动剂,解胶剂,清洁剂,全用了还是下不下来,求教下

网友:
是自动变档吧?

网友:
里奇的工具个头都大,狭小地方不方便,
做工用料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肯定不轻,全金属的波箱。

除无刷的,就没有轻的,但力度真的不比带电的差,甚至超出

网友C:
自动离合 难道不是自动变速?

楼主(2019-07-18):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肯定不轻,全金属的波箱。

里奇全是重型的,不适合长时间用,是真重有三斤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离合 难道不是自动变速?

是离合这是定扭力机,超扭力亮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