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白零基础维修iphone6s

楼主(2019-05-06):
l  起因
手机是在一次自拍中坏的,6s自拍有一个补光功能,就是自拍时屏幕全白来补充光线,当时是屏幕变白后三秒后黑屏,然后我试着开机,手机没半点反应,没办法看来坏的挺严重,想着先拆机看一下是什么情况,会不会是电池的问题(要是真这么简单就好了)
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拆机(拆机这里就不加赘述了网上教程一大把),手机拆机后看到主板的全貌,没有丝毫异样,但是鼻子凑近一闻便闻到了一股烧焦的气味,如图红圈范围内,到这里心已经凉了半截,主板挂了无疑,肯定要大修了.

思来想去还是决定自己折腾一下,毕竟我也是看维修帖无数的人啊(主要还是穷),遂到网上搜索了相关的维修贴,果然大有收获,锁定了几个故障,还找到了6s电路设计图,找到了几篇帮助很大的帖子(参考帖子链接已放在文章末尾),楼主虽然不是物理专业的但好歹电容电感电阻之类的知识还是略知一二,况且平时也有维修过一些家用电器之类的风枪和烙铁手里都有,于是在给自己灌完这碗毒鸡汤后对自己蜜汁自信(事实证明还是我too young too simple)说干就干,然后开始了为时两星期之久的维修之旅……

第一阶段 维修准备
先看一下需要买点什么东西,首先得买主板练练手,要不然焊坏了那就真的回天乏术了,于是到马云家买了几块废的6s主板,本着节省经费的原则能少买点就少买点,毕竟我要花最少的钱干大事情,而这个想法是也是我噩梦的开始.
二话不说就是干,先拿一块废板子试试手,根据大佬们给出的拆焊温度,图片具体从哪个帖子看到的我忘记了,只记得当时特地保存了这张图供参考,感谢大佬们给出丰富的资源.

先除主板上的黑胶,风枪温度调到230度,风速开的3档,配合美工刀轻轻地挑,感觉胶挑的差不多了风枪温度调到350度,风速开到5档继续对着芯片吹十几秒左右,用镊子挑掉芯片,很快芯片下来了,观察一下竟然没有掉点,出乎意料的顺利.

(补充一下苹果主板由于封黑胶的缘故,cpu附近不能用高温加热太久,不然有爆锡的可能,爆锡就要重新焊接cpu而这极其困难,所以要练手把握好火候)

第二阶段 正式开始
好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后,就要真刀实枪地干了,首先要拆cpu屏蔽罩,先做好主板预热,然后高温快速拆下.

屏蔽罩完美拆下来了,现在观察下主板的情况.

到这里基本可以断定问题出在背光电路这块了,好继续,先把炸掉的电感拆掉,顺便测量一下电感的对地阻值,对照电路图和点位图(L-电感,R-电容,C-电阻,D-二极管,U-芯片)可以看到经电感给芯片的供电PP_VCC_MAIN 已对地短路,怪不得会开不了机,也可以确定芯片烧毁了.

好了,确定了故障接下来就开始拆背光芯片,先刮胶,照着之前的方法再来一次,**妈的,刮胶的时候不小心把手割破了,以后大家diy时还是要注意安全啊,放一张拆好的图.

接下来处理主板上的焊盘,以为一切都很顺利吗,那就大错特错了,就在处理焊盘的时候,可能是一时大意加上没有买焊油(也是我省的太多造成的麻烦),拖掉了主板的一个焊盘,心态炸裂了呀,现在只有装机让它吃灰了,但是经过之前的检修,短路故障已经解决了,现在可以开机,只是没有背光而已,由于感觉希望已经很渺茫,因此就没有拍照了.

第三阶段飞线补点
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吗,不,再大的困难也无法抑制我这颗热爱折腾的心,但是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真的已经远远超出自己的预想,话说苹果的焊点是真的小,自己没有显微镜的话飞线的成功率很难想象,况且手头就一个玩具级别的放大镜,几乎很难看清楚,但是走到这步了,说放弃交给别人修又心有不甘,毕竟自己花了这么多精力在上面,怎么办,只能硬着头皮上了,遂又到马云家买了助焊膏和绿油(补主板焊盘用的绝缘漆),又是几天的等待,这几天我也在网上查找了相关的飞线补点的教程,不得不夸一下网络时代的便捷,简直是要什么有什么,然后对着点位图找掉焊点的地方通向哪里,飞线应该怎么接,如图掉的是黄色的那个点,是背光电源的负极,必须要把它补上.

知道了飞线的大致走向,现在就要开始了,这里的飞线取材自耳机线,用了其中的一根,和头发丝差不多粗细.

飞线的过程我就不多说了,总之是历时最长,精力花费最多的一个过程,全程用肉眼,低端放大镜辅助,眼睛都要瞎了.飞线完成后,记得用万用表蜂鸣档测试通断,还有测试主板焊盘的二极体值,飞线完成后,给废板上拆下来完好的背光芯片植锡.

强调一点,烙铁一定要接地!一定要接地!一定要接地!因为这个,我走了不少弯路,静电会把芯片击穿,我后来才发现啊,特别是我这种开关电源改装的烙铁,因此在这里做了很多的无用功,不过还好主板没击穿,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吧.
上一张修复完成的图片.

然后装机测试,漂亮的苹果logo

当所有你所认为的理所应当不再依旧,才知道它的难能可贵,这一瞬间自己简直感动得要哭了.
然后开机测试所有功能,没有任何问题,至此手机的修复终于完成,也不枉费我这么多天的精力,很有成就感.

最后晒一下本次用到的维修工具

当然,我肯定是不能和那些手机维修的大神比的,其实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可以秒杀的故障,貌似也是6s的通病,而我搞这个完全是为了享受折腾中的那份乐趣,但是现在我真的不想再折腾第二次了,实在是太虐心了,帖子中所有关于技术类的问题,还请路过的大神们多多包涵.
最后开这个帖就是为了告诉大家维修不易,如果想省钱的话,我还是不建议自己修,第一点费时费精力也费钱(如果你没有工具的话),第二点还要看运气(看机器的损坏程度,我这个还不算坏的特别厉害的),当然如果你是电子发烧友而且以此为乐趣的话就当我没说,其次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难处,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可以省去很多麻烦,突然觉得何以解忧,唯有暴富真的是人生真理啊.发帖不易,各位看官点个赞再走呗.

l  参考文章.
1.      风枪温度.
------苹果手机维修主板风枪的温度设置参考值
------iPhone7 A10 CPU 维修要点
2.      6s相关故障.
------苹果6S手机大电流烧背光维修
------[不开机] iPhone6s进水主供电大短,背光处腐蚀严重
l  cpu屏蔽罩的拆焊.
首先说明风枪温度设置因人而异,我的风枪温度没经过校准,所有温度都是练手靠感觉的,现在来说一下我的方法,首先风枪温度调至220度左右,在屏蔽罩上方画圈预热30-40秒,然后温度加到350度风枪集中对着屏蔽罩一个角落吹,右手持镊子轻轻使力上挑,具体手法建议大家去B站看iphone维修的视频,收获会很大.

l  万用表测量.
我在此次维修中用得最多的两个档位,一个是蜂鸣档,另一个是二极管档,两个档位的具体作用请自行百度,这里说一下怎么根据点位图测量阻值,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比如螺丝柱就是接地的),黑表笔接要测量的点,对照阻值图即可查看该线路有无异常.

l  附件.
1.      6s电路图https://pan.baidu.com/s/15XupDRufAw2Ms2PrD-YEOQ      提取码:503t
(这是6s电路图pdf文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拿走)

2.    鑫智造维修查询系统http://www.wmdang.com/
这是手机电脑主板点位图软件,资源齐全并且免费赠送1个月vip体验,确实帮了我很大的忙
(安装时会被认为是病毒,电脑点击信任该程序即可)

l  免责申明.
1.   文章中所有风枪温度仅供参考,温度以实际操作为准,对所有修坏主板的情况本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2. 软件按个人需求下载,安装前请备份好重要文件,出现任何问题本人概不负责

l  备注.
* 如果帖子中涉及到任何版权问题,烦请告知我.
* 电路图仅供维修交流使用,尊重原版权.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成功修复。。。。

网友A:
楼主写的挺好的!

网友:
恭喜修复成功,谢谢分享经验及教程。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的挺好的!

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文章中有处错误,改正为"(L-电感,R-电阻,C-电容,D-二极管,U-芯片)",谢谢大家的回复和观看.

网友:
恭喜维修完成,不错不错。

网友B:
厉害的手艺,这么专业哪里是小白,其实太谦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的手艺,这么专业哪里是小白,其实太谦虚

哈哈,谢谢

网友:
我同事也给了我一个摔坏的6s 向楼主学习自己动手修手机

网友:
发重了 删掉一条。

首先我还缺个热风枪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成功修复。。  我在交易区收有一个平板一直没有修

网友:
我是专业手机维修的 手机有问题 可以了解下 QQ1193210489

网友(2020-05-09):
这个牛!6s的拍照太弱了,夜摄渣,噪点惨不忍睹;微距失焦,经常对到背景上去

网友C(2021-01-16):
为了满足自己。我自己给6sp扩容512g。如你所说虐心啊。提心吊胆。不过欣慰的是一次过。很有成就感。因为我是纯小白。所有工具全部没有。这一套工具花了我不少钱。

网友:
佩服,能换芯片,能飞线就很厉害了,何况还能完美修复。

网友:
mark 为 iphone 5 做准备

网友:
当所有你所认为的理所应当不再依旧,才知道它的难能可贵

网友D(2021-03-28):
引用 网友C:
为了满足自己。我自己给6sp扩容512g。如你所说虐心啊。提心吊胆。不过欣慰的是一次过。很有成就感。因为我 ...

我自己给6sp扩容512g

512G的rom多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给6sp扩容512g

512G的rom多錢?

之前195,现在好像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