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今天修电动车充电器发现一怪事 怎么电压不稳定

楼主(2019-05-06):
今天拿我老爸的充电器充我的48伏电动车,充电前手里正好有万用表,顺手测了下电压,我靠,怎么电压不稳定,几伏到四十几伏跳,反过来电压更低,才几伏,而且也跳,拆开修修吧,找个一个多小时毛病也没发现问题,这时就想,为什么表笔反过来测输出电压还不一样呢,测高压300伏就正常呢,会不会是手里这块便宜万用表坏了呢,如果说坏了,为什么测300伏正常呢,奇怪啊,这难道就是贵点的万用表说的真有效值?咱也不懂,也没人问啊,晚上回家拿出我十几年前买的一块老表,一测,电压五十五点几伏,正反测都是这个电压,一切正常啊,可让这个便宜万用表把我坑了,以前也没遇到过啊,真是奇了怪了!各位高手说说这是怎么回事?看样子还是要买块福禄克,可福禄克贵就罢了,反应太慢了,还不能点亮LED,不是很喜欢

网友A:
输出的应该是脉冲信号,万用表是测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的应该是脉冲信号,万用表是测不准的。

那为什么老表能测呢,很普通的一块表

网友B:
拆出来清洗转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出来清洗转盘就好了。

没讲记住弹片的位置

楼主:
那个小万用表买的时间不长,应该不是接触不好,再说量300伏没问题,电压很稳定

网友:
有些数字万用表测开关电源的时候会很不准,原因不详,见过几个人说这种情况了。

网友:
fluke贵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