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五菱宏光S多媒体导航主机,修坏了,求助

楼主(2019-05-06):
之前是多媒体功能打不开时好时坏,倒车影像正常。在网上买了一根尾插,比原车少了3跟线,通电能亮屏,进不了多媒体,倒车影像也不好使,怀疑缺这3根就是多媒体启动和倒车影像启动,用万用表电流档测试3根线,找到了倒车影像启动,省下2跟怎么弄都进不了多媒体,后来想测电压试试,结果忘了换档,机壳跟跟车机启动信号(红线)碰上了,打一下火化,就不能亮屏了,测这个脚也没有电压了,这个脚跟火之间有12V,跟地之间没有电压,拔掉尾插,测这个红线跟火之间没有电压,跟地之间也没有电压。
现在不知道怎么测试这个车机了,不知道是车机坏了,还是钥匙门给的开机信号线某处烧坏了,刚才拆汽车保险盒,没看见哪个保险烧坏,车机拆开也没看见那个脚后边那个元件烧坏,看电路应该就是给个12V就能开机的信号,现在怀疑打火把汽车内部某个地方给烧坏了,应该不影响车机,希望大家能给一些帮助,现在不要求多媒体功能了,有个倒车影像就行了

楼主:
看图片接线有点乱,没接错,是按照原车的插座位置接的,装车后也能正常开机,插头是很原车插头并接的,可以把原车插头也插上,就是第一张图的右侧红线

楼主:
今天太晚了,我没法在研究了,我想了一下,开机信号没有了,我把它拆掉,用倒车影像的启动信号可不可以,不知道是否可行,也不能用常带电费车机电源做信号啊,把钥匙了车机还亮着就不好了,之前用万用表电流档在火线取了12V给这个红线,没反应,不知道是不是着急万用表没调好档位。

网友:
没有看懂 建议找专业汽修人员查看下

网友A:
看明白了 你的意思应该是 红线应该是ACC线 ACC线是启动线 你把插头上的红线(车机这边的)拔出来 直接接在+12v(你说的火线)上看看能不能开机 如果不能说明车机有问题 如果能 说明车子电路有问题   或者你把车子发动 拔掉车机 测量ACC和地线之间有没有+12v 如果没有就要检查车子保险和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明白了 你的意思应该是 红线应该是ACC线 ACC线是启动线 你把插头上的红线(车机这边的)拔出来 直接接在+ ...

嗯,现在车机就是用火线取得开机信号,能开机,而车子这边钥匙门给的ACC启动信号没有了,不知道哪里烧断,

现在的车机工作状态不受钥匙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明白了 你的意思应该是 红线应该是ACC线 ACC线是启动线 你把插头上的红线(车机这边的)拔出来 直接接在+ ...

车机的
ACC信号和电动车窗是同时供电同时停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车机的
ACC信号和电动车窗是同时供电同时停电

那你的车窗也不能工作了吗? 找到车子对应的电路图慢慢查 肯定是有地方烧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车窗也不能工作了吗? 找到车子对应的电路图慢慢查 肯定是有地方烧断了
...

车窗控制正常

网友(2019-07-11):
你这个样子要打胶做绝缘啊,而且线从铁皮穿过要做防护  不然着了火就不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