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把空调室内机的蒸发器扔到保温桶里

楼主(2019-05-06):
是不是就算简易空气能热水器了?自己买个桶做好保温和防水,买个空气能控制板,就成了。

网友:
曾经看到有用小冰箱改热水器的

网友:
主要是控制系统要好好改一改

网友:
空气能热水器没接触过,不过大致看了一下结构,有压缩机,可能是跟空调的原理类似。自己DIY的话,估计水温不会很高,是不是跟媒介有关系?

网友:
准备用多久,热交换效率,体积有无要求

网友:
把室外机的冷凝器放水桶里,夏天室内机还可以吹冷风,热水、冷气都有

网友:
要使用高温压机,否则很快就完蛋,循环冷媒比循环水的热交换效率低

网友:
那你要看看你的是不是双工况机,冷暖双用的。可以向你说的改,空气能热泵本来也是这样的原理,冷媒是和老式空调一样是r22的。如果你的单冷空调那就要改造了,蒸发器是制冷端。

网友:
应该是冷凝器吧,蒸发器是吸热端

网友:
建议你用室外机 室内机也用水
室外机不会限制温度
室内机基本就是17-30左右吧
冬天制热 温度不会超过30太多 夏天制冷不会低于17度太多
室外机没有这个问题 夏天能到100+ 冬天绝对低于气温
零下十几度很平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