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先锋w10平板电脑 原厂bios固件

楼主(2019-05-07):
bios被小弟设置usb禁用,然后无法进入bios,也无法进入系统,只能通过重新刷bios恢复,怎奈何没备份bios,先锋w10平板电脑

网友(2019-07-05):
先锋W10平板电脑BIOS程序

网友A:
为什么我回答提供了资料没有得到悬赏金币那?

网友A:
你看下我的帖子,搜索先锋w10平板.在系统下进入bios方法,你也可以拔掉电池,短接bios芯片第八角和第4角,或者把第八角接地,这样应该能清楚bios设置

网友(2020-05-15):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我的帖子,搜索先锋w10平板.在系统下进入bios方法,你也可以拔掉电池,短接bios芯片第八角和第4角, ...

没用的,又不是台式机,资料是写进了BIOS芯片的,放电是清除不了的

网友(2020-06-16):
怎么刷bios

网友(2020-11-30):
如果BIOS芯片没有另外供电,那用放电的方法是清除不了BIOS的

网友:
拆机,拆BIOS 芯片,上编程器,把BIOS读出来,然后用BIOS 编辑软件修改,编程器回写编辑后的BIOS ,然后装机 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回答提供了资料没有得到悬赏金币那?

想钱想疯了,这论坛不搞那一套。

网友:
品牌机BIOS一般都有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回答提供了资料没有得到悬赏金币那?

要楼主采纳你才能得到赏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