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99元的假全汉270W小1U电源(FSP270-60LE)

楼主(2019-05-07):
卖家说是原装全汉FSP270-60LE,收到货感觉不对劲就问卖家,卖家承认了是拆机+维修+换线+换壳+喷漆+自己贴标签的电源,然后说这就是原装。。对比了下和官网图连结构都不同,也不知道原来是什么电源,后来投诉到杭州12315,卖家给通过了仅退款

维权的时候做了几张对比图

补充内容 (2019-6-29 00:48):
机芯型号应该是FSP250-50FGNC

网友:
实话是说除了电源不新以外看做工也不错啊!有种笔记本电源的风格

网友A:
卖家也是够累的。遇到你算亏大了

网友B:
应该是翻新的,这个假货外壳好像是喷塑不是镀锌

网友:
全汉的电源,用的铁散热片,可靠性一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坏了。

网友:
看上去象是原装的,用料不错的样子。

网友C:
不一定是假的,估计是二手改装换壳换线,这是全汉180W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557

网友:
假电影的话就怕可靠性差,把后面的设备烧坏了,那就损失巨大了

网友:
二手的很多都换过壳,搞不好还维修过,买纯凭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翻新的,这个假货外壳好像是喷塑不是镀锌

喷漆了,那种白色看起来有点灰的漆

网友:
跟翼王前几天碰到的那个台达电源情况差不多,楼主这个全汉的说不定也是用低功率的电源,翻新后冒充高功率的

网友:
电脑电源盒水好深,不明白的还真看不出了,假货横行的年代,买东西还的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是假的,估计是二手改装换壳换线,这是全汉180W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 ...

你看一下对比图,连结构都不一样怎么会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家也是够累的。遇到你算亏大了

谁让他卖假货呢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网友D:
如果卖家如实说明那就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卖家如实说明那就没什么问题

是,但他写这是原装

网友E:
明显翻新维修过的,看背面那黑色的大坨锡渣,让人心碎。。。。。。出厂新品过波峰焊不是这样,即使工人补了,也不会这样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显翻新维修过的,看背面那黑色的大坨锡渣,让人心碎。。。。。。出厂新品过波峰焊不是这样,即使工人补了 ...

不知道背面加的俩电阻干什么用的。。

网友F:
这个电源确实是原装的,但是翻新维修过了,全汉的电源貌似很多都是用的永立的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源确实是原装的,但是翻新维修过了,全汉的电源貌似很多都是用的永立的风扇。 ...

可是这连结构都不一样,电源接口位置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