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 元作 』拆一枚超级VCD -210B,飞利浦机芯3.0

楼主(2019-05-07):
『 元作 』拆一枚超级VCD ,飞利浦机芯3.0闲着碍事了 ,于是拆解怀旧一下 ,看看内部构造 。

拆开

电源控制板

光头部分

变压器在这里

打开光头上盖

下面是解码板

稳压管

两个电机

看看电机 ,用料不错

这个应该是开仓电机 。做工一般

变压器品牌

输出到电压

调节旋钮

剩下这几个板子 。

老货,拆开大家欣赏一下 ,
该丢掉,就要丢掉了 。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老货没价值了,没啥好利用的了吧

网友:
别扔啊,内脏送我,呵呵,运费我出,主要是想要变压器和电源部分,改老收音头正合适

网友:
机芯应该不是飞利浦,像是三星或三洋风格!

网友:
从内到外和飞利浦一点关系都没有,激光头是三星的,解码是三星和台湾凌阳的

网友:
有心有闲要利用起来也很多宝,变压器、整流板、显示屏等等都可以用
外壳用来做个可调电源也挺合适,左边两个电位器可以调压调流,右边两个MIC插座用来做输出

网友:
昨天刚卖了那台VCD组合音响。。。

网友:
先放上平台拍卖,没人要再拿去废品站。说不定有人需要。

网友:
偶有台夏普的,可惜不能播放MP3碟

网友:
机芯应该是仿sony结构,应该和sony某种型号光头通用

网友:
sony机芯结构

网友:
彻头彻尾冒牌货~

网友:
看做工很一般,就电机是骂不起的,说好的飞利浦机芯呢?

网友:
谢谢分享。。。。。这鸡鸡尚能发挥余热,好好折腾。。。。

网友:
铁壳子不错,可以diy大型玩具

网友:
杂牌机,全套的三星机芯,和飞利浦没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2019-09-30):
三星这个机芯兼容sony213机芯。。所以随便换。

网友(2020-07-03):
对对对,不是飞利浦机芯,整个没有一点飞利浦的元素

网友:
傍了飞利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