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G360难开机故障

楼主(2019-05-07):
联想G360难开机故障,朋友的笔记本系统前面刚刚装了,用了个把月出现有时正常开机,有时开机只有电源灯亮,CPU风扇也有转,屏幕没有显示。也不知道什么问题。拆开外壳。清理了内存条。

网友A:
路过看看,不过清内存要全拆外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看看,不过清内存要全拆外壳吗?

这个不需要,不过准备全部拆外壳看下,看下是不是主板上CMOS电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看看,不过清内存要全拆外壳吗?

看具体型号,大多数后面拆个小盖板就行

网友:
看是不是双内存的,有些笔记本在键盘底下还有条内存,要拆键盘才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