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尼康胶片时代顶级闪光灯NIKON SB-28详拆,带你了解内部结构和变焦原理

楼主(2019-05-07):
之前撸了坛友的尼康SB-28闪光灯,开箱试用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553
在坛友们的怂恿之下,还是拆了吧,正好也能学习学习它是如何变焦的

先回顾一下这个灯的外观显示面

前面

侧面

拆前和论坛神器合影比大小

热靴口固定螺丝如下图

热靴口里面

PCB板全貌,结构还挺复杂
中间泡沫垫弹簧丝是为提高热靴负极片弹性

把板子拔起来

板子元件面

弹簧连接的热靴触点和负极弹片

连接主板和触点的RLC网络,抗扰用的

热靴塑料件做工挺好

取下热靴锁定转盘

定位销工作原理如下图

定位销和复位弹簧

小窥机身内部

继续拆灯头
表面只能看到这两颗螺丝,拆掉

取下转轴两端胶皮,双面胶粘的

灯头锁定键内部

拆掉能看见的螺丝
双面胶底下还有螺丝,位置如下图

另一边

有4颗螺丝要拆

楼下继续

楼主:
灯头可以打开了

灯头锁定的弹簧和卡片

转轴具体情况如下

再看灯头内部
转轴内应该是高压电容,灯和变焦只占一半

变焦基本结构如下

小巧精致的变焦用步进电机

直径只有美工刀片大小

变焦机构简介

这个貌似氙灯触发变压器

这俩两腿元件不知道是啥,有啥用?

再看灯头透镜

外侧是左右散光的透镜(棱镜在朝里一面)

内侧一边是上下散光棱镜,一边是环形纹

经仔细观察,环形是菲涅尔平面透镜,在这里起凸透镜作用
对菲涅尔透镜有兴趣的坛友可参阅老帖: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30654

灯头反光罩结构
注意:这是24端的样子

氙灯灯管和侧反射片

灯管端头

变焦调到85端
这里介绍一下闪光灯变焦的作用:
闪光灯变焦是指按照镜头的焦距,来调整、涵盖更多照射范围,就像手电筒的聚光原理一样。在相同光通量情况下,如果照射范围小(长焦),自然就可以照的更远

灯头就变成这样了

来个动图最直观
24到85端逐步变化

从24到85变焦过程中,灯管也会移动
位置应该是从2F到F之间某点向F点移动,以实现投射范围适配镜头焦距

变焦驱动机构的变化

线多,就不继续拆散了

中间应该是高压电容,要注意安全

透镜装回的样子

灯头盖

楼下继续拆主体

楼主:
主体的固定螺丝藏在这里个地方

拆掉,开壳了

主控制板

尼康定制的芯片,应该是主控

这片三菱芯片应该是LCD屏驱动

还有些小芯片

晶振和微芯的啥

继续,拆掉电池盖

固定在电池仓上的这块板包含了电源、高压、各种灯驱动和变焦驱动

线特别多

这部分应该是高压的DC-DC

这个与氙灯有关

插头也特别多

与主控板全是FPC连接

与前面板的连接

全家福

复原,与数码之家22合一合影,还好能继续工作
如果全拆散就不知道结果了

最后上闪光灯基本电路框图

本来还想做个变焦光路的动图,实在麻烦就省了

这个灯毕竟是尼康原厂顶级货,虽然是20年前的产品,但用料、做工确实要甩国产几条街(当然价格也要甩几条街)
这次主要了解到了闪光灯结构和变焦原理,拆解还是很有成效的
如有错误请大家指出,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A:
这是好东西啊,别拆坏了!!!!

网友B:
这灯是个好东西,只可惜没法配合现在的数码相机进行TTL闪光了

网友C:
拆过一块泥康的电池, 两节锂电, 保护板上有11个IC, 丧心病狂的设计啊

网友:
当时价格一定不菲

网友:
精华的节奏啊,哈哈,又超出额度了

网友:
啧啧,装电动车上当爆闪灯?

楼主:
嗯嗯,心向往之,但从来没用过,这也是第一次拆

网友:
楼主终于下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体的固定螺丝藏在这里个地方

这做工看着真不错

网友:
相机拍的图吧?那么清晰?

网友:
很详细的帖子,动图很通俗易懂,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好东西啊,别拆坏了!!!!

还好还好,拆完装好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灯是个好东西,只可惜没法配合现在的数码相机进行TTL闪光了

如果还能在DSLR上TTL的话,价格就得翻10倍以上了

网友:
当年也曾有一个,插相机上当主灯,用同步器连接其他几只大指数闪光灯,照亮全场

网友:
我一直以为闪光灯就只有曝光时间和曝光强度控制而已,原理里面还带了这么复杂的一套变焦机构,难怪卖这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过一块泥康的电池, 两节锂电, 保护板上有11个IC, 丧心病狂的设计啊

这个带了库仑计吧,电池充放电更加精准,寿命更长,电池利用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