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了个网易严选多口充电器,滑动手机屏幕不灵敏了,怎样改造一下

楼主(2019-05-07):
新买了个网易严选多口充电器,充电时候玩手机,手机跳屏,滑动手机屏幕不灵敏了,原装的电源就没事,这个充电器是奥睿科代工的,怎样改造一下
听说输出端口加上一个什么电感或者什么电容就好了,到地加什么合适呢,参数是多少呢,谢谢

想拆开改造一下,看看有什么好办法呢,谢谢

网友:
拆开看看,可能是EMI电源滤波电路没设计好

网友:
不要边充电边用不就行了?

网友:
就起吗得拆开看看吧

网友:
拆开清晰照片发上来,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2020-01-25):
供电性能变差了,干扰多了,查影响供电性能的元件。

网友:
有一些是奥瑞科代工的。。。没遇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