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初次尝试LGA52焊接,不用植锡网

楼主(2019-05-07):
    一直对BGA、LGA的焊接存在恐惧心理,所以只玩TSOP,今天鼓起勇气对一个金士顿DT101-G2的16G U盘开刀,群联2251-67的主控,单贴,东芝正片LGA52的闪存。没有照片,直接说过程。

1、用高温胶带布把周围元件包好,把主控板固定好。
2、热风枪开360度,低风,对着闪存转圈圈,高度大约3cm。左手持风枪,右手持镊子。

3、大约1分钟后,镊子可以碰动闪存,一推,闪存离开焊盘。原先是不知道这是BGA还是LGA的,一看焊接面,就知道了,是LGA52。
4、观察了一下焊盘和闪存,基本上没有出现焊锡拉丝、短路的情况,就不需要电烙铁了,如果有拉丝的话,需要用电烙铁过一遍焊点。
5、冷却了一会儿。镊子挑了一点维修佬的焊锡膏,均匀涂抹在主控板上,薄薄的一层。
6、直接将闪存摁在主控板原来的位置上,焊锡膏有粘性,固定好后就不会被吹跑。
7、开热风枪360度,对着闪存转圈圈,大约1分钟,发现闪存微微一动,自动复位。
8、马上用镊子轻轻压在闪存上,力度太大,直接把闪存推移位了,赶紧松开,闪存又自动复位(风枪一直没停),重新调整镊子的按压力度,试了2次还是会轻微移动,干脆不用镊子了,复位后直接拿开风枪。
9、冷却后,拿到PC上一插,叮咚,心放了下来,正常认盘,正常读写,一切都没问题。

总结:BGA、LGA不一定要植锡,对付这种闪存我是绝对的新手,第一次操作就成功,没有太大的难度,不用锡浆,不用植锡网。当然,如果要将拆下来的闪存焊接到一个新板子上,新板子还是要用电烙铁(用马蹄头)薄薄的上一层焊锡,有经验的同志都知道,不要看焊点薄,实际上还是一个弧形的包,没问题的。

网友:
学习了,我正要换一个BGA

网友:
我要弄3个,不过基本有数的,两边都上一点锡,估计没问题
今天刚到的主控,晚上回家弄去

网友A:
不植球的操作只能个人玩玩,而且你没法保证PCB和芯片完全平整容易虚焊,碰撞振动之后容易脱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植球的操作只能个人玩玩,而且你没法保证PCB和芯片完全平整容易虚焊,碰撞振动之后容易脱焊 ...

最关键是点距小的芯片,会容易短路

BGA焊接植球是唯一的正确途径,没有之一

网友:
你有空研究一下不植球做显卡芯片吧造福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植球的操作只能个人玩玩,而且你没法保证PCB和芯片完全平整容易虚焊,碰撞振动之后容易脱焊 ...

就是个人玩玩罢了,就是觉得就焊个BGA,又搞钢网,又搞焊锡膏,听说还得放冰箱冷藏着,麻烦。

我后来又连续移植了几个BGA152到新旧板子上,都是一次性成功,跑圈也试过了,都正常。跟品牌原装货比了一下,区别就是原装货的Flash与板子之间是有间隔高度的,可以看到有一排一排圆形的焊锡颗粒,而我做的是没有多少缝隙的,原因就是没有植锡,焊锡量少,用镊子往下摁了摁。

网友:
需要不需要植锡要看实际情况,如果焊点均匀,锡球大小比较一致,可以不用植锡;如果锡点有大有小,凹凸不平,或者有些焊点甚至已经没锡了,就需要植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个人玩玩罢了,就是觉得就焊个BGA,又搞钢网,又搞焊锡膏,听说还得放冰箱冷藏着,麻烦。

我后来又 ...

按下去的话,小心锡在里面会跑动哦

锡浆根本不需要放冰箱冷藏,我都是裸露放那儿的,盖子都没关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下去的话,小心锡在里面会跑动哦

锡浆根本不需要放冰箱冷藏,我都是裸露放那儿的,盖子都没关过 ...

手工植锡用刀刮的锡浆浓一些干一些没问题,工厂用机器刷的对锡浆浓度和流动性有要求,用不完的放冰箱,干了要加溶剂调的

手工焊小BGA怎么搞都行,像GPU那样芯片最大的有52x52mm,三四千个球的必须用锡球植球并且上BGA返修台焊接,做BGA前板子没烤够时间里面有水气还容易鼓包

网友(2020-03-30):
引用 网友A:
不植球的操作只能个人玩玩,而且你没法保证PCB和芯片完全平整容易虚焊,碰撞振动之后容易脱焊 ...

bga316不植球根本焊不上,一起就下来,里面全是松香

网友(2024-11-22):
有图就更好了,感谢分享。

网友:
我也是对bga有阴影,所用买了个焊接套件先练练手。

网友C:
植锡与不植锡焊接好之后成功率差别不小的, 特别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就能看出差别了.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感谢分享。高手

网友:
这方法适合初学者很实用,不错不错

网友(2025-01-04):
BGA不植锡就要板子上的焊点要饱满,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板子的焊点是高温焊锡,需要风枪的温度要高一些

网友:
向下压了下,这个还没有试过,确实不敢这么干。

网友:
向你学习,也搞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植锡与不植锡焊接好之后成功率差别不小的, 特别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就能看出差别了. ...

别再挖坟了各位,这是6年前的帖子。只是希望对一些“慵懒”的新手有些帮助。

不过话说回来,这几年我做的U盘和固态,也有一两百个了吧,除了缓存一定要植锡,所有的BGA132/152,我都没有植锡,其中部分是自用的,只要焊好的,就没出过虚焊的问题,几年了都很稳定。BGA316我没有做过,但我觉得区别不大,原因见下文。

其实做BGA,关键就是化焊之后,用镊子轻轻推一下那个手法,焊点越密,幅度越要小心。很多新手推得重,焊点移位,就容易失败。因为没有植锡,焊锡量少,颗粒跟板子之间空隙极小,所以连锡的情况降低很多,有时候焊点移位,镊子夹起来,重新放回正确位置,一样能成功,前提是助焊剂要够,焊锡流动性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