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 发现论坛BUG 请站长修一下吧

楼主(2019-05-07):
点击提醒之后,跳转到图2

点击“系统提醒”下边第二页页码时,弹出到“我的帖子”第二页,而不是“系统提醒”第二页

点击“系统提醒”下边第二页页码时,弹出到“我的帖子”第二页,显然这是错误的

网友A:
firefox 67,已复现,

点击页码 ,点击下一页,输入页码后回车,一样不管用,

修改地址添加【&page=2】可以正常访问对应页面,

好像所有【我的帖子】和【系统提醒】页面的页码都没有添加【&view=***】,有的却是【&isread=1】。。。

@阿睦

话说这 @阿睦 咋时令时不灵的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refox 67,已复现,

点击页码 ,点击下一页,输入页码后回车,一样不管用,

地址修改成什么能访问?发个修改过的网址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址修改成什么能访问?发个修改过的网址呗。

添加参数啊???!!!
https://www.mydigit.cn/home.php? ... w=system&page=2
【&page=2】部分就是页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参数啊???!!!
https://www.mydigit.cn/home.php?mod=space&do=notice&view=system&page=2
【&p ...

谢谢!学了一招!

网友B:
老问题,偶也反馈过,木版不理

网友:
再尝试一下,
@阿睦

还是不行。。。

切换中英文状态试过了,
难道,全角半角???
@阿睦
@阿睦

也不成啊?

再说工具栏的【@】也不成啊?

那我找个成功的复制,行不?
@阿睦

耶?
这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问题,偶也反馈过,木版不理

改对了地方应该是一下就好,
地方不对嘛,那就叮叮当当

没搞过这些,不懂,
猜测是可能是跟其他的“遗留问题”有关,
比如【提醒】进去之后非要再点进去才算已读。。。

网友:
@yich一下,试试

网友A:
慢慢试吧,
很好玩的。。。
(先说明哦,我没收到@,翻看这贴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试吧,
很好玩的。。。
(先说明哦,我没收到@,翻看这贴看到的)

@阿睦 来看看呀,我也试试能不能@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睦 来看看呀,我也试试能不能@朋友

工具栏的【@】我就没成功过,

重点是,
直接输入来【@】的话,
如果输入完【@】字符后出现下拉列表,那基本上不成功,
相反地,如果输入完【@】符号后没有出现任何提示,
那么,则【有概率?】会成功,但也可能失败。。。

以上是我这儿的个别现象,
尚未能普遍验证

网友:
嗯,
我想到一个没试过的,
@阿睦
试试看呢!

看上去成了?
但链接地址不对!!!
我是用的工具栏的【添加链接】!

网友:
手机页面也是点击下一页自动回到初始消息提醒页面。。。。。。。。。。。。。

网友:
回这个贴来再试一下,
今天在别的帖子艾特成功了,
@阿睦
如果这次还是能成功,
可能我要从输入法上找原因了?

没成?

不对呀,艾特字符前我加了空格,发出来没了!!!
难道是自动排版的锅?

还是说前面有字符的话 @阿睦 容易成功?

玄学呀这是,
不玩了,
爱咋咋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