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电视机 开机显示LOGO后关机

楼主(2019-05-07):
海信电视机 开机显示LOGO后关机,指示灯闪烁,电源板有明显电流声,12V输出都有。这样的情况应该考虑固件的问题还是电源板的问题呢?

网友A:
优先考虑电压不稳保护性关机,有条件就高低压主滤波电容全换先试试。

网友B:
我遇到过一台海信的也是这种情况,然后检查是背光LED坏了一颗,导致开机之后保护,一共有四条LED背光,其中一条的其中一颗LED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一台海信的也是这种情况,然后检查是背光LED坏了一颗,导致开机之后保护,一共有四条LED背光,其中 ...

考虑过这个问题,直接把电源板上的背光供电拔了,开机拿手电筒照,还是一样的情况。闪现,然后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先考虑电压不稳保护性关机,有条件就高低压主滤波电容全换先试试。

直接换一张电源板呢。 主板的问题几率有多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考虑过这个问题,直接把电源板上的背光供电拔了,开机拿手电筒照,还是一样的情况。闪现,然后关机。 ...

拔掉更不行,就是因为检测到背光有问题才这种情况,我教你,把液晶拆掉,用手机开启录像功能,再开机,等背光亮的时候录下来,然后再慢慢回放,看是不是有LED灯珠不亮,因为亮的一瞬间,你眼睛是花的看不出来那颗不亮。我才晕你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掉更不行,就是因为检测到背光有问题才这种情况,我教你,把液晶拆掉,用手机开启录像功能,再开机,等 ...

好的,谢谢老哥,明天直接换一组灯条试试。刚好手头有一堆灯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掉更不行,就是因为检测到背光有问题才这种情况,我教你,把液晶拆掉,用手机开启录像功能,再开机,等 ...

换了一组灯条,情况一样,还是在出现LOGO后两秒左右就关机。

楼主:
找了一个固件,准备去刷机试试。,

网友:
卡logo一般都是固件问题  刷刷看先

网友:
海信那个型号的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