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Y450 电脑使用中经常突然断电维修。(最后并有一事未解)

楼主(2019-05-07):
联想Y450 在当时来说配置强大价格实惠。很是喜欢。

最近这个用着用着突然就断电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也就是突然就掉电了。像突然短路一样。

主要是开图片或者是打开开视频(本地的,网页的没测试)。经过研究后如果不装显卡驱动的话可以用很久都没有事(屁事都没有),一旦装了显卡驱动重启后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初步判断不是显存问题,也不是显卡核心问题。所以就在网上找资料。有人说是电源小板问题但是看有人换了故障还是依旧。

资料来源与网络出处找不到了当时只用手机拍了照。图片出处莆田小鱼网和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46756-1-1.html迅维

如有作者看到图片请转告一声我好把出处标记上

原厂拆机步骤 https://wenku.baidu.com/view/05d4a076a417866fb84a8ef8.html

拆解过程中需要注意

第一步先向上扣起来,然后第二步向上并(第3)向自己的方向水平移动就能很好拆卸了。

最后查到几篇文章写的是换了电容就好了(这个是Y450机器的通病)。所以我决定换来试试。

这个电容我是觉得很面熟所以就找了找果然在HP的报废电脑上找到了这个电容共计5个。(hp这个型号也是有通病还上了新闻的过了保修期都可以拿去换主板的)

===================================================
在看看联想的这个机器的电容位置

果断换上

别说我焊工差。我用热风枪吹了吹不下来,没有加热焊台。只有用黄花烙铁开到最大450°才勉强拆下来。死吗当活马医,所以胡乱的焊上去的。其它板子可以焊接的很好,这个板子散热太快加上焊锡估计是高温的很好好弄,不好焊接。所以太丑了。

cpu旁边还有两颗也换上。(事实证明必须都得换我换了显卡后面的断电的次数间隔要长些了)所以全部换掉。测试没有问题了。

这个是换下来的电容 背面标记 EZ   22 、 EZ  24等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质量不好。

换上去的电容是330 e70 我测试了下运行时的电压好像是上次所说的3.3 还是2.5v记不清了。

=====================================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未解请大神告知。
我用万用表在主板未加电的情况下用通断档位测得电容两端与地都是相通的这个是省么情况?hp 的那个主板也是,这样不就是短路了么?。不知道其中的奥妙。

大家给点m币 啊

网友A:
与地线通是因为导通电压低,当代cpu供电0.7v即可工作,万用表的通断好像是低于30欧都叫唤。
无铅焊锡不好拆就应该预先加焊低温锡混合堆锡一下,不要高温硬上,容易脱皮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地线通是因为导通电压低,当代cpu供电0.7v即可工作,万用表的通断好像是低于30欧都叫唤。
无铅焊锡不好拆 ...

就是混合 了在下和上的。主板散热太快了。

网友:
楼主好强大,修好了就行,这批机器的电容质量不太合格。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图片的右下角有水印,帖子来自迅维论坛。。
这是原贴地址,迅维

楼主: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6382-1-1.html这里还有个参考方案如果换了电容不行估计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B:
看那三个电容的位置,完全可以挤一挤焊4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那三个电容的位置,完全可以挤一挤焊4个电容··

没有了。有多的可以焊接上一排都行。增加稳定性。

网友:
这个焊接还是要一点难度的。

网友:
不错,涨经验了,感谢分享

网友:
左手焊枪右手烙铁可以搞定

楼主:
其实只要换上去的电容是330 e 的就可以了后面的数字是生产批号没有必要纠结。只要前面的330 e 对上了就ok 了。换了后就没有出现开机1分钟左右就直接断电的情况。   随便用。

我最后发现这个主板总共需要换的有 4 处地方 大家把主板拆出来就看得到。

有5颗很直观一眼就能看到l。

有2颗在显卡小板上需要拆下显卡小板就可以看见。显卡小板上的换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把显卡小板与主板的插口烫伤了!!

还有2颗很隐蔽需要把cpu拆下来再cpu下面!!这个地方换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把cpu的座子烫伤了!!!一定要小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只要换上去的电容是330 e 的就可以了后面的数字是生产批号没有必要纠结。只要前面的330 e 对上了就ok  ...

其实是哪个电容出现了问题?

网友C:
看上去显卡问题,不装驱动显卡是低效模式,功耗一大就故障,显卡芯片补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显卡问题,不装驱动显卡是低效模式,功耗一大就故障,显卡芯片补吹试试 ...

已经确定就是主板上及显卡小板上 这个黑色的高分子  330e  钽电容电容出了问题,存在漏电导致的。换了完美解决。cpu拆下来还有两颗,一共要换9颗。  这个批次采购的这个电容有质量问题。

网友:
恭喜楼主排除故障,也学了一招。

网友:
今天刚换了显卡电源的电容,好了。

网友:
钽电容这么容易坏吗?坏了的量着啥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