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力猫的功能及效果 -

楼主(2019-05-07):
最近安装了几个电视盒子在家里不同房间,也更新了路由器华为的,信号是强了很多,200M的光纤,但有时还是有无线信号减弱的干扰,网络维修人员建议子母机无线路由器,自己查看看到一个电力猫的产品,不是很了解,特意来这里请教下,有效果么? 看是一个输入无线到电源里,然后另一个插上电源就可以放大无线信号?啥原理自己也没搞明白,不想再布线网络,费用搞还麻烦,电视盒子现在都用的是无线支持的!特意请教各位大神的建议及解决方案!

网友A:
电力猫就是一个大猫把网络连接到你家插座里面,哪里需要网络就在插座上插个小猫,小猫可以扩展wifi也有网线插口。和以前的电话线上网差不多,都是用两根电线传输网络。

网友:
可以百度一下“电力线载波”

网友:
再买个路由,安装在合适的房间中继一下主路由信号。

网友:
电力猫是用交流电线来传输信号,信号强也只是电力猫附近,如果电压不稳定,有雷击的风险,电力猫还是有损坏的可能。
如果对覆盖死角范围要求不高,交流电稳定,增加电力猫来扩增现有网络成本较低。
可以了解一下Mesh路由(也叫子母路由),覆盖范围更大一点,死角更小一点。
如果新买路由器,Mesh路由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力猫就是一个大猫把网络连接到你家插座里面,哪里需要网络就在插座上插个小猫,小猫可以扩展wifi也有网线 ...

好吧,有用么?

网友:
都有用,看你的需求。
形象一点说,原来的路由加电力猫覆盖的范围就是两个小岛,中间是用交流电线连接的;
Mesh路由覆盖的范围就是一个半岛,中间是用另一个频段的无线连接的。

网友:
楼主发了几个类似帖子,一线城市大房间啊

网友B:
是的啊,楼主这么大房子,跃层么?200平米内一般主路由器放在中间部位就可以了,隔两道墙稍有衰减,如果跃层,在楼上或楼下用副路由桥接(百度教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啊,楼主这么大房子,跃层么?200平米内一般主路由器放在中间部位就可以了,隔两道墙稍有衰减,如果跃 ...

好的,没那么大的空间

网友:
TP-LINK新出了千兆电力线无线路由,H610R套装,进货价400左右可以考虑下,给同事家里装了一套。

网友:
h3c新出的mesh路由B5效果不错,三只装999,狗东可以试用7天吧。

网友(2020-01-27):
电力猫就是把数据信号通过设备变成频率(频率在交流电频率范围之内),通过交流电承载到另一端接收,接收设备再解码成网络。就如同光纤,将信号变成光信号,到用户端再变成数据。

网友(2020-02-26):
用腾达网络扩展器

网友:
我家里就是用电力猫,有的插座有信号,有的没有

网友:
他那个估计是邻居信道干扰。我这隔壁一开路由我信号就容易卡。经常开关路由器让他自己换信道。在后来我把wifi换了个位置。

网友(2021-07-14):
不要用电力猫,
要么装修前布线期就在墙里穿线布置好主路由和其他AP节点,
要么装修之后选择Mesh分布式路由器

网友:
电力猫这玩意出现的很早  没成为主流产品 说明效果也就一般
建议要么三频mesh组网 要么重新放明线网线组网

网友(2021-08-15):
电力猫,其实就是把网络信号加载到你家的220V供电线上,再通过另一个电力猫解码给电脑
说人话就是把你家的220V电线当网线使用,电力猫一套有两个,都插在插座上,一个负责发送(插上路由器网线),另一个负责接收(插电脑端网线)
但是我没用过这个,网上看到价格还不是很便宜,我同事用过,他说开个视频网站都勉勉强强,感觉这个和家里的电压稳不稳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