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关于电视盒子APK的问题 -

楼主(2019-05-07):
看了网上几个论坛一堆的东西,找合适的APK使用,若是能看港澳和TVB的有么?若是可以付费的也是可以的,不要一段时间就没有了的那种骗人的哈!

大神们有建议么? 类似的过往经验,现在装个卸载个,还没找到!

网友:
星火new直播 可以达到你的要求的!

网友:
免费的大多数都不稳定,使用体验很差

网友A:
目前小薇直播里有凤凰中文和资讯台,以前玩过中六和亚三双头,也下载过网址制作成APP,但视频源经常更新或屏蔽,最近就没有找过了

网友B:
超级直播, 星火NEW直播

超级直播:  首先打开超级直播,用遥控器按住返回健几秒钟,再重启软件,就有港台节目了。

星火直播
打开软件是一片黑不溜秋在加载的状态,这时候千万不要以为星火直播不行了就退出去了,正确的操作是——————

按遥控器返回键——选择软件设置——双击遥控器【确认】键(即连点两下)

按裝置的『返回按鍵』開啟『軟件設置』,出現設置頁面再點選『軟件設置』2次,即可開啟隱藏頻道

网友C:
超级直播就可以免费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级直播就可以免费看的啊

我去看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137&extra=page%3D1

软件解码选哪一种比较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小薇直播里有凤凰中文和资讯台,以前玩过中六和亚三双头,也下载过网址制作成APP,但视频源经常更新或 ...

小薇用上目前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级直播, 星火NEW直播

超级直播:  首先打开超级直播,用遥控器按住返回健几秒钟,再重启软件,就有港台 ...

我去哪里下载比较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137&extra=page%3D1

我去下载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软件解码选哪一种比较好,谢谢

我都是随时切换的,某些盒子和某些频道使用不同的解码,具体也说不清到底哪种解码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下载看看,谢谢!

星火还不错,至少不需要自己经常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