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金雨电子单片机直驱型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5-07):
金雨电子电动车充电器是由单片机STM8S003F3P6通过变压器直驱开关电源初级的,没有采用光耦和UC3842、TL494之类的模似电路,金雨电子管网无锡华汇金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介绍采用是可靠性极高的完全数码控制技术。

网友:
谢谢分享,高级货,成本比3842高多了啊

网友:
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店铺是哪家?

网友:
看用料还行,竟然用了两个变压器?这个广告看着有点夸大了

网友:
以前买个金雨的,使用还不错,直接单片机控制市电,直接断掉输入市电,不用担心长时间充而过冲

网友:
看着不错,多少大洋才是关键。。。。。

网友:
我帮人装的大电池组,买的就是类似5A的单片机控制的充电器,想改电压还没找到地方下手

楼主:
金雨原理图正在绘制中,草图先给你

网友:
logo标贴和广告文宣,让人想起满眼粗黑体字的椰树椰汁

网友(2019-11-16):
金雨60V20AH的散热风扇不转了,其他都正常。插上后测量电压只有2.25V,请教大神是什么坏了?

网友(2020-03-10):
金雨电路板上面那个缺少的B1是什么元件

网友:
尽管论坛上少有你的发声,事实上你一刻未曾放下你热爱的无线电事业。一直在孜孜不倦的探索攀登那遥远的模糊的顶峰。无线电是你一生的挚爱。我等菜鸟感谢你的热心辅导帮。
字写得这么好,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人。话说我以前老站拆个一个单片机24V25A充电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83628
不懂原理 有了楼主帖子这下可以参考了

网友A:
感谢提供原理图。金雨用户,感觉这个充电器不错

网友(2020-08-08):
厉害了,软pwm,价格应该不便宜

网友:
其实算不上好充电器了,做工的确不行

网友(2021-04-07):
引用 网友A:
感谢提供原理图。金雨用户,感觉这个充电器不错

省了好多肉肉,真不算好

网友:
巧了,我现在手里也有个和你板子一样带芯片控制的充电器,现在就想改成2段式,可调输出电压的啊!请问这个72V的铅酸充电器怎么改成可调2段式锂电充电器 - 拆客悬赏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page=1#pid8861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