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晖存储空间的新增是灰的,怎么处理?

楼主(2019-05-07):
星际蜗牛 C款 单网,装了黑群晖ds3617xs 6.1.7u3
插了四块硬盘,在存储空间管理员都能识别,
但是存储空间中,新增按钮是灰的
怎么增加存储空间?

网友:
你新插硬盘进去就会有提示的吧

网友:
HDD/SDD里瞅瞅

楼主:
我建了raid group后还要建什么?

网友(2020-01-16):
要先在第二项:RAID GROUP 里面新增添加硬盘 需要选Basic 基本模式 或 RAID 才能下一步。。然后就可以 在存储里面新增空间

网友(2020-03-22):
你先看看硬盘的状态是正常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新插入的硬盘有几十个坏道,所以状态不是正常的,所以不能新增,你可以忽略这些个坏道,然后硬盘信息正常之后就可以新增了,但是这个有坏道的硬盘有风险,你可以把一些不重要的数据放里面,其他就不要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