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咨询下,新版的人气太低了,21V充电器奇怪的启动方式

楼主(2019-05-07):
有一个21V充电器,锂电池的,之前正常,最近出现问题了,通电不亮灯,没反应,需要用表笔触碰下接触一下插座火线端,才能亮灯使用,是哪里坏了啊?有什么办法维修吗

昨天 18:21 上传

昨天 18:21 上传

每次都要触碰一下红圈位置,接触零线端不会亮灯启动,必须要接触火线端才能启动(用测电笔  或者 电压表表笔 触碰一下就能点亮使用)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请教下各位大神,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网友:
先把那两个电解电容更换掉

楼主:
找到相近的替换掉就可以吗

网友A:
应该是集成电路停振了,重点检查滤波电容、集成电路供电部分(电源310V+端一个大阻值电阻到集成电路电源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集成电路停振了,重点检查滤波电容、集成电路供电部分(电源310V+端一个大阻值电阻到集成电路电源脚 ...

能不能麻烦大神在我的电路图中截图标示出来,感谢,我对电路比较小白

网友B:
电源脚虚焊了吧,补焊下试试

网友C:
R3/R4开路的可能性大,

网友A:
我怀疑启动电阻(电源310V正极到这个管脚的两只串联的电阻,下图白线画圈的两个贴片电阻)有问题或者是集成块启动电源脚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脚虚焊了吧,补焊下试试

之前已经补焊过了,依然没用,看不出哪里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启动电阻(电源310V正极到这个管脚的两只串联的电阻,下图白线画圈的两个贴片电阻)有问题或者是集成 ...

谢谢大神指教,我回去测量下电压,如果是启动电阻的问题,是不是找到相近的替换掉就可以了?集成块启动电源脚我昨晚补焊过了,问题依旧,所以考虑下你说的启动电阻问题,我回去试试   到时候给你反馈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R3/R4开路的可能性大,

那要替换还是怎么操作 ,找到相近的电阻替换上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R3/R4开路的可能性大,

经测试,R3 R4 正常   是105的电阻   也就是1MΩ  2个电阻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启动电阻(电源310V正极到这个管脚的两只串联的电阻,下图白线画圈的两个贴片电阻)有问题或者是集成 ...

经测试,R3 R4 正常   是105的电阻   也就是1MΩ  2个电阻都正常  启动是交流电的吧,用万用表交流档600V测试   好像挺高压的   是这地方的问题吗

集成块供电端是一个电容   测试是正常的

网友:
插座接触不良

网友:
偶也怀疑是启动电压问题
启动电阻若没问题,那可能就是IC的问题了

网友A:
启动电源是直流!启动电阻(两个1M的电阻串联)一端接在310V正端,另一端接集成电路,如果测量集成电路这个脚的电压,应该在5~10V(集成电路不同,电压不同,但太高肯定不对!),因为开关电源工作以后,这个脚的电压就没用了,集成电路经过D2整流、C2滤波、R7供电,所以考虑集成块坏的可能性也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经测试,R3 R4 正常   是105的电阻   也就是1MΩ  2个电阻都正常  启动是交流电的吧,用万用表交流档600V ...

是直流,用于启动或侦测电源电压即过压过低压保护,具体你得看看IC型号查PDF引脚功能。这类电阻有些一烫就好了,最好在线测量电压做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直流,用于启动或侦测电源电压即过压过低压保护,具体你得看看IC型号查PDF引脚功能。这类电阻有些一烫 ...

好吧,我再研究研究,身边也没有1M欧的电阻     只能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源是直流!启动电阻(两个1M的电阻串联)一端接在310V正端,另一端接集成电路,如果测量集成电路这个 ...

感谢指导,我研究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