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ThinkPad E480温度墙怎样设置?

楼主(2019-05-07):
我的ThinkPad E480是AMD独显配置、16G内存、WIN10 64位系统,按说配置也不低了,但打吃鸡的时候非常卡,掉帧厉害,在网上搜了一下,大多是说BIOS的版本过高,联想在后期的BIOS里把温度保护的值调低了,而启动游戏后显卡、CPU温度升高超过阈值,系统自动降低性能造成的,有哪位大侠帮忙看看有什么方法处理。

网友A:
换电脑吧,渣想的E系列就是坑货,全系列,卖的比ideapad产线贵,性能品控又不如老款ibm,越做越烂,迟早倒闭的企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脑吧,渣想的E系列就是坑货,全系列,卖的比ideapad产线贵,性能品控又不如老款ibm,越做越烂,迟早倒 ...

去年才买的,就换?

网友:
加底座散热器!!!

网友(2020-12-11):
引用 网友A:
换电脑吧,渣想的E系列就是坑货,全系列,卖的比ideapad产线贵,性能品控又不如老款ibm,越做越烂,迟早倒 ...

从E480开始包括480 后面的产品做的还是可以的。贵还是贵。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没有什么好办法,商务系列打游戏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