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diy一个18650充电电池盒。

楼主(2019-05-07):
从一个废弃的充电宝拆下了一块充电板,打算用来给其他使用18650电池的设备充电,想锻炼下自己动手能力,自制一个电池盒,不知各位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吗。就不考虑某宝大把的现成品了,买上一个邮费太不划算。

网友:
直接接上就可以了,但是没有点焊机,直接用电烙铁并不安全

网友A:
我也是用家人废弃的充电宝拆下板子自己制作了一个,平时只充一节,如果你要充多节,也有多节的电池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家人废弃的充电宝拆下板子自己制作了一个,平时只充一节,如果你要充多节,也有多节的电池盒, ...

图2这个盒子哪里找的?

网友:
用塑料板+弹片就可以
另外,悄悄告诉你,用西瓜霜润喉片的塑料瓶就很合适装18650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2这个盒子哪里找的?

深水宝一块多包邮弄的,我直接把充电宝拆下来的板子跟这个盒子焊一起了

网友:
这个说实话有点 6呀。

我从充电宝拆下几个18650,不知道电压啥的有没有要求,新手,默默学习

网友(2020-01-25):
充电宝出口侧(大小USB口侧),小口一般是充电的,大口是输出,盒子里面接电池的只有两根线,红接电池正,黑接负,如果电量要求不高,就接一个电池,如果电量要求高,就得多个电池并联再接红黑线,这里就有个电池性能一致性的问题了,你来问这个问题,说明你电池检测设备一无所有,电池并联的焊接也是不会,那就不用考虑并联了。如果实在要弄,只能请懂的朋友帮忙。

网友(2025-08-07):
可以用水管,废品站或者五金店要一节10cm左右的边角料就好了

网友:
这种都不带快充功能的, 遇到大容量的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