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人知道为什么mos管不能驱动这个东西吗?

楼主(2019-05-07):
这东西是驱动板+高压包一起的,但是在输入端mos管不能驱动,用5v供drain,测量这东西两端电压只有1.8v,nmos管
有人知道为什么?试过加二级管不起作用,想LC升压,但是怕烧。是不是注定不能用mos管了?

网友A:
nmos栅极驱动电压调到12v,低压版mos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栅极驱动电压调到12v,低压版mos除外

感谢提醒,我知道怎么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栅极驱动电压调到12v,低压版mos除外

NO,还是不行。换了irfz44n,gsto是2min-4max,但是用3.3v,还是不能行,测drain端电器电压是2.5v,不能启动,电源供电是4v. 难道这个电路特殊,只能用继电器?

楼主:
gate电压加到9.5v,但是drain还是2.5v,没有变化。真是奇怪。

网友:
nmos要控制低电平端,pmos要控制高电平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