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盛DPS-305BM数控直流稳压电源精度校准图解

楼主(2019-05-07):
这个n年前买的了,最近发现不太精确了,于是拆开校准一下,这个电源有个优点是两级串联稳压,一级开关电源 二极线性稳压,一级开关电源动态跟随二极输出电压实时调整一级开关电源输出永远保持只比二级线性输出高2.5v,也就是二级线性输出调整管压差永久保持2.5v,使得调整管功耗最大不超过12.5w (5a最大电流短路状态),号称不用风扇短路24小时不烧。实际最大功耗 实际压差之类的也一直懒得去测,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反正功耗确实不高,一般150w 30v 5a 线性电源无绕组切换时最大电流短路确实有上百瓦甚至一两百瓦的功耗了。

外观 正面,现在看起来精度确实差了些,全数字键盘 微调也是通过设定后再按对应列的数字键实现的,例如小数点后数值 按9增加0.1v 按3减小,8和2代表个位,7和1代表十位。

屁股

顶部

侧面

拆开 比较山寨

校准主要调这块采样控制板,背面有个单片机附加小板。

上下共有几个运放和电位器

开机设置30v 5a恒流

长按数字0切换到500ma档

电压表电压档直接接到电源输出,可以看到输出电压还算可以有点偏高,电流此时不为零,需要校准。

调vr5使恒压状态下设定值和输出相符,实际就是微调输出电压值。

使万用表为30v,调好后。

镊子短路z1强制进入恒流模式

调vr6使恒流状态电源电压回读值与万用表一致。

短路z1出现500ma 30v恒流状态 cc灯也亮起省的再外接负载了,使电压读数为30,调好后。

红表笔取下戳test1测试点,这个是ma档零电位,这点调零后 ma档空载读数就为零了。

看下当前 不为零 电源电流表同样不归零

调vr4使万用表读数归零,调整后 。

万用表改10a电流档,看下500ma恒流两个读数不一致。

调vr2使输出电流为500ma

调好后

长按0 切换到安培档

看下安培档电流,也是不一致。

调vr1使安培档输出为5a恒流

调好后

调整电源输出电压为0.5v使输出脱离恒流(电压大小根据线阻,为了获得更好的线性实际电流控制在2.5a左右为好),恒压状态电流回读与万用表不符。

调整vr3使恒压状态安培档电流回读与万用表一致。

调好后

全部校准后测试一下,这个0.1v恒压 回读0.73a 和万用表一致。

0.5a

这个空载30v输出

15v

5v

恒流电压回读用电子负载调整到恒阻模式来测试

电源设定在0.5a恒流 万用表并联电源输出,输出接电子负载。
这个是恒流状态3.0v电压回读

调整电子负载阻抗使电压为7v

12v

最后一个ma档500ma恒流值与实际对比

通过以上校准基本上可以用了,此贴结束 谢谢观赏~

网友:
电源 看着挺高大上的,里面感觉不眨地。。。。。。 万用表倒是挺不错的。。。

网友:
开下眼界先。

网友A:
大婶嫩怎么知道得这么多!倒贴200包邮收了!

网友B:
大婶又在晒高级货了
话说动态跟随是开关电源部分的采样和后级线性部分的采样是关联的?
等牙膏ing

网友C:
这电源外面看着唬人,变压器这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婶又在晒高级货了
话说动态跟随是开关电源部分的采样和后级线性部分的采样是关联的?
等牙膏ing ...

元首来了热烈欢迎,线性采样电路输出电压加2.5v基准误差控制前级开关电源反馈部分使输出始终高于线性输出2.5v实现跟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外面看着唬人,变压器这么小

哈哈 这变压器可是300w的变压器,150w非常轻松,加个开关管前级300w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婶嫩怎么知道得这么多!倒贴200包邮收了!

哈哈 二师兄也来打劫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自己也有一台同样的电源,电流也有些误差,也可以校正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D:
没见专家的台式万用表啊

网友E:
优秀文章,恭喜加精

网友:
哎呦,精华啊,博士帽哥。分200块喜庆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见专家的台式万用表啊

没有啊 等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优秀文章,恭喜加精

兄弟来了 谢谢支持~

网友:
围观某位同学抱着新欢折腾旧爱

网友:
楼主装备真好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厉害!!面板很漂亮,内在工艺一般,胜在数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