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买专了的充电宝

楼主(2019-05-07):
这个充电宝是上星期六
在地摊花2元钱买的,当时误认为是羽博的,可是充完电一放电容量大概只有1000左右,现在拆开让大家看看里面的构造吧!

网友:
板子看着还可以,愿意的话换好一点的18650电池还可以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好像也不知道换更好的18650,这板子效率80%+最多了,现在90%+很主流

网友:
我有同样的羽博的,型号YB-642,原配电池为4节2600的18650,品牌好几种有GP的有福斯特的有卓能的,估计都是拆机电池吧不过容量还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好像也不知道换更好的18650,这板子效率80%+最多了,现在90%+很主流

工字引脚电感好像高频损耗大,只是有利于手工焊接。我买的羽博2万充电宝,撬开接口位置一点点,通过缝隙观察发现也是工字电感。品胜有些是磁环电感,质量不错但是效率也是难以到百分之90。小米等新品牌充电宝方案不错,而且有不少插上手机自动输出。

网友:
看来是云南产的

网友:
2块钱买了个做工还可以的充电宝壳子,换几节好点的18650上去就是一个不错的充电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