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46xt的Reset Fail(51)这啥错误??

楼主(2019-05-07):
找到有12个F,但是都会在Card Reset那里卡很久,然后就出现图一的错误!咋搞?

网友A:
苹果的颗粒,我觉得你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颗粒,我觉得你开不了

咋看是苹果颗粒?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看是苹果颗粒?

闪亮的颗粒+8脚的GD flash

网友:
这个是金胜的盘吗?开不了,拆做u盘吧。

网友(2019-10-08):
主控换一个

网友(2019-11-29):
我也遇到一个  一模一样的盘,,,金胜的  真tm垃圾,用的苹果颗粒,,,折腾了好久也不行,,卖垃圾

网友(2020-01-07):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开了N次,好像固件是定制的。

网友:
苹果颗粒你搞不定的,直接拆了做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