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电路板开关问题

楼主(2019-05-07):
请大神帮忙看看这个蓝牙音箱电路板开关哪个是开机脚  原来开关是长安开关机 左右播是上下曲 画圈那四个是原来开关位置

网友:
要知道开关机是哪个脚,用万用表测一下开关就知道了。
看你发的图片上从左到右有四个焊盘,第三个焊盘应该是接地,其它三个分别是开关机和上下选曲。
这个开关有4个脚,按下开关,用万用表测量哪两个脚是导通的,那么这个脚就是负责开机和关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