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给威驰自制个玻璃水壶盖子

楼主(2019-05-07):
上回帮同事加玻璃水

发现壶盖子没了

用纸拓外形

确定大小

建模

打印的第一稿,没考虑好收缩滤,套不上

调节为原来的1.07倍的第二稿

加上尼龙丝,大小和合适

尼龙丝箍上,再也不会掉落

网友A:
3D打印的,不错,扣上紧不紧需要通气孔不

网友B:
貌似边缘没做卡口,能上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打印的,不错,扣上紧不紧需要通气孔不

宽里的尺寸正好,扣上了不会掉。上下的尺寸抛大了点,足够透气了,看后期使用如果有问题。侧面打小眼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边缘没做卡口,能上紧么?

尺寸正好,卡得很紧的

网友C:
这车引擎盖看着蛮结实的,坐上去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有个3D打印机真不错

网友:
3D硅胶打印应该会挺紧的

网友:
给那天的速腾也打个机油尺的管呗,那玩意漏气了影响ecu判断进气量

网友:
这胶耐高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车引擎盖看着蛮结实的,坐上去应该没问题吧

坐上去绝对会凹进去,用手都能按下去的。

网友D:
真壕,去维修站买一个也不过几毛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壕,去维修站买一个也不过几毛钱吧?

特意开车来回一趟才土豪呢,不如淘宝购买。3d打印的塑料丝不贵的,一圈一公斤40元,做这个用不了几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车引擎盖看着蛮结实的,坐上去应该没问题吧

不行,丰田喜欢用复合结构,看似很厚重,但实际面板很薄,只是韧性好,密度大。

大面积镂空的部分依然是感觉到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意开车来回一趟才土豪呢,不如淘宝购买。3d打印的塑料丝不贵的,一圈一公斤40元,做这个用不了几克 ...

他估计以为你用的都是为此事而添置的设备。

思维不同导致的。

他并不知道好多拆机人,用的都是手头现有的材料,只是当玩而已。

网友:
盖子上钻个眼,然后连接一根管,伸到壶里.这样按住眼,提起管,就能知道壶中还有多少玻璃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