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米路由真为发烧而生,逼我做散热。。。

楼主(2019-05-07):
店里的小米路由3G,用不够一年,刚进夏天,挂着USB移动硬盘不下载,都经常死机掉线,烫得像鬼一样。。。

店里没有像样的材料,一个旧笔记本拆下的风扇,随便用点厚纸皮DIY一个散热管道

最终效果还行,关键是把机内气流定向抽出

和路由接触抽风口用3M双面胶贴上

打点热熔胶,加强硬度

确保不漏风,把底下散热口基本封上,只保留风扇另一边两排小孔

用拆机的USB口,做个一分二,分别插移动硬盘、风扇供电

归位继续使命

网友A:
散热尽量用大风扇,风量大噪音小,这种抽风的力度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尽量用大风扇,风量大噪音小,这种抽风的力度太小了

avc的笔记本风扇风噪小,风力挺强的

网友B:
鬼属阴,应是凉的;应该说:“烫的和JJ一样”

网友C:
既然是抽风,那么风扇标签那一面用透明胶堵上,不然标签那面进风的话抽风效果就差了

网友:
说实话这种风扇还不如直接拆路由改个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鬼属阴,应是凉的;应该说:“烫的和JJ一样”

就特额么服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抽风,那么风扇标签那一面用透明胶堵上,不然标签那面进风的话抽风效果就差了 ...

嗯, 我也觉得你说的对

网友E:
家里也是3g,回家摸摸看是不是和JJ一样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鬼属阴,应是凉的;应该说:“烫的和JJ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抽风,那么风扇标签那一面用透明胶堵上,不然标签那面进风的话抽风效果就差了 ...

拍照时候没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 我也觉得你说的对

抽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也是3g,回家摸摸看是不是和JJ一样烫

一手路由一手裤裆

网友:
搞得这么复杂。我裸板用路由器两年了,没问题。

网友:
关键是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