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摩托罗拉A760充电器SSW-0743

楼主(2019-05-07):
字数够了

网友:
真舍得用料,431都用了,那不是还有光耦,350ma在我朝永远不可能这样做,rcc电路就解决了

网友:
貌似有识别的吧

网友:
这个还有单片机,摩托也舍得下本啊

网友:
以前手机卖的贵啊 舍得用料的哦  这款我应该也有个哦 V60还是V66  全不锈钢金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