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泵供两个水塔的电路图

楼主(2019-05-07):
求两份,一台泵供两个水塔的电路图。水塔是两个异地的,缺水要自动上水。目前有液位继电器,电磁阀,交流接触器,小型继电器……。注意是单相220的,尽量出两种方案,(两个水塔不能串联是异地的)

网友:
提问不清楚,异地是多远?太远了要用网络自动控制

网友:
真够省的,我们都是一个水塔,恨不得三台泵,两台备用。

网友:
省水泵就费管子,电路是可以弄的

网友:
一根主管,分开的地方装2个电子阀,缺水控制器控制开阀,通电打开断电关闭那阀,开阀同时继电器或者接触器控制开启水泵(稍微延时?)

网友A:
这是什么逻辑,220的泵才多少钱,图片也没有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逻辑,220的泵才多少钱,图片也没有一张,

就1个深水井刚好一台泵进得了

网友:
现有材料,两个水箱各一套液位计控制接触器和电磁阀,两接触器用辅助触头隔开,一套工作时另一套不能工作

网友:
其实吧,我觉得不如用 压力开关+浮球阀的方案,靠压力开关控制水泵,水塔上水靠浮球阀控制,好处在水塔数量不限,水泵数量不限,检修也方便

网友(2019-12-15):
水塔容量   离地高度和异地多远
这几个是必须考虑的要素
为什么不说清呢

网友:
一个泵供给一号塔 ,在一号塔溢水口连接水管至二号塔,这样一号塔满了 自动灌满2号塔 仅在二号塔缺水时启动泵,只向一号塔灌水

网友:
两套水位控制器,丙个电磁阀就能解决问题了,
两套控制器输出并联控制水泵。电磁阀有水位控制单独控制。
A塔,B塔,任何一个缺水,都能给电水泵。
当A满时,水泵A控制断开,电磁阀关,但B 没满,水泵因为B还在吸合供电。
当B满时,水泵B断开,停水。

另一种方案
更简单,搞两套可调水位阀,和水位检测
这种水阀满水自己关停,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