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新手第一次给 华硕PU551LD 笔记本做简单升级

楼主(2019-05-07):
大家好,我是新手,以前没拆过笔记本,也就看别人拆过,看了好多次,这次拿到别人出让的华硕PU551LD笔记本一台

由于原配置内存只有4G,因此打算拆机进行升级,首先拆机清灰,第一次发照片,拍的过程不完整,大家随便看

笔记本外观,比我的联想X230要大得多

笔记本外观,左侧

四代I7的笔记本,但查了一下资料,居然是双核,不是所谓的4核的

拆开进行简单的清灰,拆开后的外观,很好拆,就底部的盖子螺丝全拿掉,稍用力打开盖子就行,不难拆

光驱和硬盘位,硬盘上有白线像桥一样连着USB板,话说这个USB板是坏的,接上任何外设都不会识别,有通电但不能识别

4G的DDR3L内存,和单簿的散热

不什么给力的散热风扇

再来个全景

淘宝上淘了个USB小板,这玩意很难找,没有型号没有什么标识,什么找也找不到,然后只要输入:华硕 USB 小板 居然找到一家专门拆各类华硕笔记本的店,内有这个小板,38大洋
装SSD硬盘,240G的SSD

装内存,加装一个8G DDR3L 内存

拆光驱,原有旧硬盘装进SSD硬盘附送的光驱硬盘架内,这个硬盘架做工不太好,凑合着用

装完的,来个全照

光驱硬盘架和HDD硬盘

装完的SSD硬盘,那个银白色的线需要很小心地拆下再很小心地装上

装完的内存

装完系统,鲁大师检查

内存信息

硬盘信息

评分,还行,比联想X230强多了

谢谢大家观看,拍照很简单不全面,因为拆时一时爽忘记拍,新手小白完成第一次笔记本升级

网友:
感觉现在的笔记本比十年前的笔记本好拆多了。以前的笔记本,想清个灰都差点全部拆解才能拿出风扇

网友:
666..接下来需要学习维修主板焊接技术

网友:
咱是小白,进来学习来了,。

网友:
拆的时候胆大心细,一般不需要用蛮力就行,拆坏了就当练手。我也是这样。

网友:
老i7双核的坑爹,现在i5都四核了

网友:
显卡太差  连MX150都比不过

网友:
热管拉这么长,散热好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