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刷机遇到稀罕事-拆华为T1-A21W平板

楼主(2019-05-07):
一个普通平板华为的T1-A21W 1+16的没有通话功能的平板,刷机以后左上角出现无信号,右上角显示无信号的图标。俨然变成可以通话的平板界面,并不是普通平板界面,拨打112无反映。好尴尬,拆开看看吧~有没有大婶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拨打112 没有反应

还有基带版本?

没有信号

拆机神器

没有sim卡座

拆下屏幕

还有震动小马达~

网友:
做工,真心不错的。

网友A:
也没SIM卡座呀,
总不会是eSIM吧?

网友B:
刷错版本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错版本了吧。。。

就一个版本,我估计这个平板有插卡的版本,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把我这个识别成了插卡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没SIM卡座呀,
总不会是eSIM吧?

不可能esim 这个平板时间长了 只能是固件识别错误,把普通的识别成了插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一个版本,我估计这个平板有插卡的版本,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把我这个识别成了插卡版本 ...

安卓一般是通过系统版本来区分的,不会自动识别硬件。

网友C:
刷错固件了,看主板上有留卡槽位,估计是有通话版本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卓一般是通过系统版本来区分的,不会自动识别硬件。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固件从官网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错固件了,看主板上有留卡槽位,估计是有通话版本的板子?

官网就这一个型号。。。

网友D:
可以提交BUG了~~UI工程师屏蔽这个画面就可以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提交BUG了~~UI工程师屏蔽这个画面就可以咯

很老的平板了

网友E:
这块平板的确有两个版本,通话和不能通话的版本,但是产品编号是不一样的,识别错误概率几乎没有,可能还是固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块平板的确有两个版本,通话和不能通话的版本,但是产品编号是不一样的,识别错误概率几乎没有,可能还是 ...

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吗?

这个还真的是只能厂家解决,虽然老产品但是反馈给官方应该会有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真的是只能厂家解决,虽然老产品但是反馈给官方应该会有回复。

反馈过了 没有回复,就这样吧 能凑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