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公牛GN-317问题插排拆解

楼主(2019-05-07):
2017年单位买了个插排备用,前几天拿出来准备使用,结果发现有个灯不亮,这个孔也没有电,这个插排因为是备用,买回来就原封包装放着在,因为比较相信公牛产品,就没有开封检查,因为是原包装,应该是出厂前就坏掉了,拆开检查,发现是开关有问题,可能是焊接的时候温度高,导致开关里面的簧片接触不好,看来不要太相信公牛产品。
外观,每个插座有独立的开关控制,可以看到最后一个灯不亮,插孔没有电
品牌型号
开包的包装

防伪标示,
公牛集团
拆开看看,公牛一贯使用工字型螺钉
插排里面,不是一体铜条,据说这是老产品,现在的新产品都是一体铜条
开关不通,发光管和限流电阻都是好的
触点是闭合的

分析可能是焊接温度高导致另一边变形接触不好,手头没有类似开关只好最后一个不用了

网友:
楼主你是大法手机吗

网友:
这种壳子的塑料看着容易老化

网友A:
我有个一样的,也是又一个插口坏了,都没怎么用过,看来公牛的质量也不行

网友B:
我的也有开关坏的,卸下来分解修复

网友C:
开关很难配到,改进一下,把最后一个插座也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一样的,也是又一个插口坏了,都没怎么用过,看来公牛的质量也不行 ...

我的是根本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有开关坏的,卸下来分解修复

懒得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很难配到,改进一下,把最后一个插座也用上。

这样的话那个开关负荷会增大,本来这开关质量就不行

网友:
分控的好贵

网友:
这个牌子超市代理的更贵,只能说可以用,要一体铜条算了吧,

网友:
开关坏了短接就是了,插常开的电器,比如可以插路由器,因为路由器一般不关

网友:
公牛的还是比较可靠的,相对的

网友(2023-01-12):
引用 楼主:
懒得搞了

送给我就好了我有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那个开关负荷会增大,本来这开关质量就不行

跟我混,这不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