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改锂电上瘾,今天把台灯也改了,还增加了usb充电。

楼主(2019-05-07):
前几天改了个电蚊拍,今天再改台灯。
这款久量台灯,当初也是优惠购有优惠券买的,价格好像是29元。
取下铅酸电瓶,发现电源输出刚好5.3v,这下真好,不用改动太多。

取掉铅酸充电的限流电阻,然后把4056小板的正极接入。

为了判断充电情况,就把原来的充电指示灯电路划断,从4056小板的红色灯珠那里飞线到主板的led灯那里。

充电时亮红灯,充满就熄灭。(没有加入蓝色指示灯,不想改动太大)

一节3000毫安的18650电池替代原机的铅酸,这个位置能放下2颗18650,这个容量比以前足足大了3倍吧!等几天把论坛兑换的三星18650点焊后重新折腾一下。

usb口在旁边,

没电时也可以用移动电源补电。

充电时的指示灯薇薇发亮。

最后来对比一下这两个电池,
铅酸电池又要吃灰了,不过这电池的寿命还可以,
都3年了,依然没坏,为何汽车电瓶一般3年就不行了?

网友A:
汽车电瓶环境恶劣,几百甚至上千安的剧烈放电,比不了

网友:
一般是热死的

网友:
我硬是没看懂怎么改呢

网友:
去年的电蚊拍高压线圈击穿故障,今年在超市里买了一个铅酸的先凑合用,等电池不行再改4056充电板和18650或者废旧手机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电瓶环境恶劣,几百甚至上千安的剧烈放电,比不了

就这样的使用环境,有些原装电瓶也使用五六年啊,三年就坏的一般可能车载用电设备太多,导致电瓶处于亏电的边缘,更有些人熄火了还开空调或者开音响听歌,这样使用电瓶肯定容易坏。

网友:
电池供电,能当台灯用?不是得经常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