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拆一个几年前买的叫瞬盘的玩意

楼主(2019-05-07):
这东西还能自己打了标划线,缓存四条线报废了居然也能开卡,关键做的这么假我竟然现在才发现

正面的标字体不对应该是自己打的,然后又自己划线

正面的标字体不对应该是自己打的,然后又自己划线

反面就有意思了,标是原厂的字体但是划线是歪的,还有个黑片没标

反面就有意思了,标是原厂的字体但是划线是歪的,还有个黑片没标

网友A:
经验是不断积累增长的,以前不知只是没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是不断积累增长的,以前不知只是没有经验

以前不懂看着是slc就买了

网友B:
那现在的那个颗粒还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现在的那个颗粒还能用吗

可以用,我会说这玩意可牛了吗,跑了下rdt 1bit居然过了,难以置信。。。

网友:
恩,只能说SLC就是牛

网友C:
据说这种划线的是原厂老化测试的测试品,测完后划线报废,但实际上还能用不过寿命也快见底了

测试品测完只能当废品就不能当新闪存卖了,也不能给下级厂(大s)处理,测试完的闪存,谁知道经历了什么摧残
测试有高低温、静电、读写寿命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据说这种划线的是原厂老化测试的测试品,测完后划线报废,但实际上还能用不过寿命也快见底了

测试品测完只 ...

非也,有必要测试那么多报废片?  据我可靠消息,原厂盘也是有翻新的,特别是翻新以后供货给售后渠道,那些保修5年的原厂盘,你用了3年后拿去换,工厂会拆颗粒测,换到手的是工厂拿合格旧颗粒给你翻新的盘,那么那些不合格的拆机颗粒就会打成划线片。

对于闪存来说是旧片挑出的次品,老化相对严重,但是量产SSD屏蔽坏块可用;如果是内存划线,就说明是不稳定的颗粒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非也,有必要测试那么多报废片?  据我可靠消息,原厂盘也是有翻新的,特别是翻新以后供货给售后渠道,那 ...

不同厂商的售后方式不一样,我不是很了解DRAM、NAND原厂的售后方式,但我估计颗粒这种售后应该不会去翻新或拆机,毕竟翻新成本在那儿摆着呢。也许原厂根本就没有售后,除非有明显批次质量问题可以给渠道解决。否则一般卖出去都不管了,或者卖出去合同给你一批冗余(例如合同数量是10K,实际给你10.5K给你),以后就是他们渠道的事情了

翻新一般都是渠道或厂商的事,我们给厂商的就叫RMA,如果不是厂商的话一般都是找第三方合作来二级维修(或者直接把故障盘给批量卖了,这是一笔不小的生意)。电子产品本身就有一个合格率问题,他们就按常规方式算了返修率,只要不超过这个他们利润就能支撑这种模式操作。包括SSD厂商出货也是如此

不管是不是原厂的,只要划线,划方块我就完全看不上了

如果只是Spectek的颗粒,AS级别,我还敢用

AL或AR级别我拿来开U盘也没问题

划线、划片颗粒,我看还是算了吧,一定是不合格产品(不管谁来洗地我都不相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同厂商的售后方式不一样,我不是很了解DRAM、NAND原厂的售后方式,但我估计颗粒这种售后应该不会去翻新 ...

划线片的各种说法中,只有工厂测试品的说法能比较合理,见到过网上有卖整板划线的内存条,理论上闪存芯片应该也类似(连板子一起被划线了,曾经有拿出来卖的,且还可正常使用。美光的,其他品牌未见到过划线产品),测试品的处理方法对闪存厂来说,也就是卖给回收废料的吧

反过来讲,工厂测试产品质量,会在成品后进行抽测吧(不然那些打了原厂标后又被打上大s标的闪存是为啥呢?),那抽测出的芯片测试完后如何处理又到那里去了呢?

再就是你说的良率,我觉得应该不会多给,只会在合同中标明产品良率不低于多少,一般正片的良率是接近100的

网友F:
很看好瞬盘的价格便宜。以前好像有人拆机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看好瞬盘的价格便宜。以前好像有人拆机感觉还可以。

这种集假标、划线、黑片、报废片为一体的固态你敢买?

网友:
这个盘可以说一无是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同厂商的售后方式不一样,我不是很了解DRAM、NAND原厂的售后方式,但我估计颗粒这种售后应该不会去翻新 ...

既然S都分了那么多等级,还要花这么多精力测封垃圾,如同垃圾堆里挑塑料皮!二手正片真没你说的那么粗放,给个零头不算钱?那个零头也是几K颗粒呀,能拔堆按斤论吗?

据我所知OEM商一次性退废给颗粒厂的盘有时可以达到上万块,一些存储阵列一次性的返厂就能回收上百块旧盘,而且很多OEM比如IBM、DELL、HP给下游企业级客户做的生意就是存储阵列的租赁,比如租赁给DHL快递的数据中心或者是亚马逊称之为Dome机,类似于软件压力测试用的,不是真正上线的系统!这种就算租赁最后也是要协议销毁,当然“销毁”的工作还是给颗粒原厂,原厂就会将这几万片拆机的颗粒分类,坏块数达到一个门槛值的就会被划线,所以见不到分级颗粒再次划线的,这个现象多数在A级正片上划线。而大S分级颗粒是封装前就分类的,因为工厂只要上规模的分拣,一定是在封装前靠仪器压触脚就知道了。

当然二手合格颗粒(非划线片)做成民用级SSD的一些售后备品,提供给经销商渠道,用于提供置换服务。

网友:
所以我的这个说法,就解释为啥见不到既是大S,又是划线片的颗粒? 也就是大S是属于封装前的分捡,划线也好还是划格子是对旧片的分捡。从工艺上来说不成形的还有更多机会分等级,成形后不适合更细的分检的只有true还是false的选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划线片的各种说法中,只有工厂测试品的说法能比较合理,见到过网上有卖整板划线的内存条,理论上闪存芯片 ...

你的搞错了吧,大S跟原标是一起同期打的,只是一前一后,你所说的原标为啥还有AL或AR级的标记??按你那说法大S是厂家想打就打;不想打就不打啰?抽检一下抓到就打?

在封装滴胶前,早就测完归集这这批颗粒品质是属于AL还是AR!    而不是你说的先给所有颗粒打个比如镁光NW651当成A片, 然后抽样测试一下,补打一个AL或AR, 然后再补打一个像烙上去的大S

网友(2020-09-22):
开卡缓存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
前几年我也买了 瞬盘 slc的,电脑喜欢蓝屏就拆了看看,也是划线废片 在保修,联系老板做了售后  给换了降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搞错了吧,大S跟原标是一起同期打的,只是一前一后,你所说的原标为啥还有AL或AR级的标记??按你那说 ...

手上有一些这片nw651被划线的 但是颗粒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
划线的SLC也是好东西呀,过几年划线的都没得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