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哈哈 这个玩意很多人天天用但是没有缘分遇见过哦,握紧你的xjj来看看吧

楼主(2019-05-07):
如题,几乎城市里人都用过这个玩意,但是99.99999999%人一辈子都没有看见过,来吧,握紧xjj,我们发车了

说明一下,当时没有合适的工具,我拆了半天才拆开的机箱。大家都各抒己见大胆的猜测一下吧,本坛卧虎藏龙,肯定有高人会认识的。

赶快补充说明一下:这个如果是加热用的,应该在机箱内或者机箱的下部,这个是机柜的顶端的一个单独的小柜子里面的,而且还密布散热孔。

网友A:
这个是电阻加热用的,保证机箱温度

网友B:
农村大叔表示,这是一个微波炉

网友C:
电梯的制动电阻,刹车电阻。

网友:
大功率电阻。四楼说的靠谱。

网友:
支持四楼的说法

网友D:
来晚了 被四楼说了 电梯刹车电阻 原来给电梯装监控 还去过梯顶跑线什么的 挺好玩的 应该还有大的工频变压器什么的 你没拆出来啊

网友E:
哈哈。。。。这个不是电梯里制动阻尼电阻吗?虽然我没有拆过电梯,但上帝告诉我就是这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阻加热用的,保证机箱温度

这个如果是加热用的,应该在机箱内或者机箱的下部,这个是机柜的顶端的一个单独的小柜子里面的,而且还密布散热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农村大叔表示,这是一个微波炉

回答错误  加十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梯的制动电阻,刹车电阻。

貌似靠谱的回答 ,请解答一下  这个玩意的作用原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晚了 被四楼说了 电梯刹车电阻 原来给电梯装监控 还去过梯顶跑线什么的 挺好玩的 应该还有大的工频变压器 ...

被一群老粗拆了卖废铜去了,我没赶上,就在我自己家楼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这个不是电梯里制动阻尼电阻吗?虽然我没有拆过电梯,但上帝告诉我就是这东东。。。。。:titte ...

感谢温总的打赏  谢谢 恭喜你  你答对了
哦啊  难道上帝和你有亲戚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晚了 被四楼说了 电梯刹车电阻 原来给电梯装监控 还去过梯顶跑线什么的 挺好玩的 应该还有大的工频变压器 ...

我只是捡了几个他们丢弃的西门子的空气开关,mmp的这群败家子啊  浪费哦

网友:
制动电阻一般用于变频器上

网友:
4楼说的正确,电梯的动能回收电阻,电梯上升时,曳引机会发电,靠这几个电阻把曳引机发的电能给消耗掉

网友:
电梯的刹车制动电阻,用于变频器控制电机快速停车的机械系统中,帮助电机将其因快速停车所产生的再生电能转化为热能。

网友:
楼主头像好销魂,表示一下 ,咱住的地方没有电梯。

网友:
我还以为是两个雷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