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x轴少50%输出

楼主(2019-05-07):
如题,才装好的三轴雕刻机,用的mach3,四轴主控板,y轴,z轴都正常,x轴输出会少50,g代码上明明是x轴移动100,实际上x轴就只移动50,软件上电机脉冲和硬件驱动器上细分,电流都是一模一样的设置,电机,驱动器也是相同的型号。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调以后变Y轴少50%了

恢复原状,对调驱动板,如果x有问题就是mach3的设置问题,y有问题就是驱动板的设置问题,祝好运

网友:
换轴还是这样应该是设置问题,再仔细看看。

网友A:
xy对调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xy对调看看什么情况

对调以后变Y轴少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原状,对调驱动板,如果x有问题就是mach3的设置问题,y有问题就是驱动板的设置问题,祝好运 ...

我怀疑还是驱动板的问题,不过我把Mach3里X轴的脉冲从640调到1280就好了,其他轴都还是640

网友(2019-06-12):
电路板输出步进电机有四根线,确认下这四根都有输出吗,如果有两根有输出,问题就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