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全新原封的SSD长期不通电存放会出现问题吗?

楼主(2019-05-07):
忍不住一直在买固态,感觉有点病态了。唉。。。200G及以下规格的手边20来个了,都是全新原封的货。想问问坛里大佬,这全新原封的盘长期不通电存放会出现问题吗?比如说放个3、5年这样的,谢谢。

补充一下,都是英特尔和镁光等颗粒厂的货。个别几个也是创见等二线大厂的产品。

网友A:
过几年 都便宜得不要不要的。。。到时你就看不上这些存货了

网友:
查一下数据存放寿命就知道了。

网友:
听说SSD是有这个问题,长期不通电,存放时间长了会掉数据

网友:
半导体 ,长期不能电,肯定是影响
因为电是载体

网友B:
低温干燥处全新正片mlc问题不大,tlc5年不一定,海力士芯片的话就不用我多说了。

圈重点-----低温存放,不是冷冻

不过吧,根据现在的发展,三年后这些盘你可能都看不上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几年 都便宜得不要不要的。。。到时你就看不上这些存货了

主要是用来当系统盘的,数据盘的话坐等2T及以上规格掉到合理价位再入手。我想200G做个系统盘3、5年应该还能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温干燥处全新正片mlc问题不大,tlc5年不一定,海力士芯片的话就不用我多说了。

圈重点-----低温存放,不 ...

保持干燥倒是没啥问题,我都是封箱前放一包干燥剂的。温度的话因为放阁楼夏天的话呵呵哒。不过我看很多技术文档都提到SSD存放温度低于70度就行,不知是不是这样,请大佬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保持干燥倒是没啥问题,我都是封箱前放一包干燥剂的。温度的话因为放阁楼夏天的话呵呵哒。不过我看很多技 ...

低于70是可以保证不会造成损坏,你要想存放5年,现在的芯片制程,建议还是20度一下存放,不然撑不住的盘可能会比较多。tlc存储芯片的可能低温下5年也比较难,就看主控的纠错能力了

tlc的盘数据出错有个特点就是部分错误数据尝试多次读取可能能得到正确数据,与其ecc方式有关
开卡信息等信息是存放在存储芯片中的,这部分数据损坏就会造成硬盘无法正常运行,单长时间存放不会损坏芯片,重新将存储单元擦除一边即可。再就是以上均以正规大厂盘分析

通俗点说吧,就是长时间存放,环境很重要。长时间存放可能会造成固件损坏,对硬件基本无影响(固件损坏相当于电脑的系统损坏,硬件正常,但却无法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于70是可以保证不会造成损坏,你要想存放5年,现在的芯片制程,建议还是20度一下存放,不然撑不住的盘可 ...

多谢,学习了。

网友:
全新原封的SSD,只要是没有用过的写入数据的保存时间是很久的,我的一个松下120G固态硬盘2012年出厂的,我2019年买到,在经销商那里存储了5-6 年。都是能正常使用的,和写入数据保存时间是两个概念的

网友C:
新盘室温没问题的,除非某些海力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盘室温没问题的,除非某些海力士。

有机片海力士颗粒的535在服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机片海力士颗粒的535在服役。

新盘室温没问题的,除非某些海力士。

网友D:
只要手里没有大量TLC的SSD就没毛病,话说TLC的真的很恼火,亏电亏得起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手里没有大量TLC的SSD就没毛病,话说TLC的真的很恼火,亏电亏得起不来了 ...

起不来?是不认盘还是什么故障现象呢。我也得预防预防。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不来?是不认盘还是什么故障现象呢。我也得预防预防。

就是不认盘了,MLC的还好吧,TLC的现在都在还生产着的,有必要囤吗?MLC的毕竟不生产了,我现在只花钱在MLC上

网友E:
等你想起来用的时候,固件都掉了,让你哇哇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你想起来用的时候,固件都掉了,让你哇哇哭

哈哈哈,希望不会如此吧。

网友:
貌似有的固态存放时间久了就不能用了~